ga-p35-ds3l 不触发,维修记录

楼主(2016-06-22):
   更换14.318,OK收钱

网友A:
这个14.318是哪里的晶体,会不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14.318是哪里的晶体,会不开机?

主板时钟的,,。。

网友:
主板14.318时钟会造成不触发吗?

网友:
第一次听说14.318也影响开机。

网友:
楼主骗人把 换14.318应该不关那个问题把

网友:
为什么,老徐只说32.768会导致不触发,没说过14.318也会导致不触发,这不符合时序,

网友:
你这也说得太简单了吧   可信度太低了

网友:
写错,是32.768

网友:
可能会不稳定  要和谐振电容一起换

网友:
我说呢,14.318正常是要CLK_EN正常后才发出的,总不可能还没触发就有CLK-en吧

网友:
你这个说的太简洁了吧好歹来点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