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马金牌500W电源,启动风扇转1分钟自动停,再也启动不了

楼主(2016-06-23):
先马金牌500W电源,启动风扇转1分钟自动停,再也启动不了。

绿色线电压4.6v  紫色电压5.2v 待机看似正常。

电源单独测试,触发后,电源自带风扇转差不多1分钟后,自动停止了,想要再触发,要拔掉电源线,过10几秒,又可以再触发,又转1分钟左右自动停了。啥情况。这是,大神,请赐教。
目测,电容没有鼓包漏液。

网友A:
最好上图 论坛高手多啊 可以帮你分析问题
转动1分钟侯停止 再开  不开机 也是保护
可能PWM 检测到 那一路 输出 过压  欠压  过流 保护了

网友B:
楼主说一下主要的IC型号?方便大家帮你分析.....

网友:
补充下:电源芯片是 sitroniu ST9S429-PG14    FA8LT C423A           还有一个是 APW7159C。。触发一分钟,测试各组电压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一下主要的IC型号?方便大家帮你分析.....

电源芯片是 sitroniu ST9S429-PG14    FA8LT C423A           还有一个是 APW7159C。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上图 论坛高手多啊 可以帮你分析问题
转动1分钟侯停止 再开  不开机 也是保护
可能PWM 检测到 那一 ...

所以输出电容都拆下来检查了,没有发现容量偏小的。

网友:
和我的一样也在期待中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源芯片是 sitroniu ST9S429-PG14    FA8LT C423A           还有一个是 APW7159C。

个人推测:此电源应该是使用的CM6500UNX为PFC主控+CM6901X为LLC谐振电路主控的方案,此2个IC应在PCB板的反面,其他的楼主就只能等大神的回复了...........

网友:
是保护型关机,有电源检测仪最好,全面检查电压的输出。

网友D:
同意保护说,,,尤其是需要断开电源线才能重新启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同意保护说,,,尤其是需要断开电源线才能重新启动的。

那是不是得换同型号的芯片了?

网友:
是不是没出pg信号啊

网友:
过一分钟,理论讲,应该都达到预设值了,但如果没有pg~~~肯定过压过流

网友B:
楼主修的如何了?有进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修的如何了?有进展吗?

没有进展,还给客户。他重新买了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