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intek F71882FG这个IO输出PG是不是84脚呢?

楼主(2016-06-23):
Fintek F71882FG这个IO输出PG是不是84脚呢?手上有张联想机的MS7525板,G31芯片。开机没复位,复位灯长亮。量了一下供电正常,PCIE的时钟也正常。就找PG量了,看PDF也不太懂,像是84脚是去南桥的PG,量了没电压。78是电源到IO的PG是正常的,有5V。IO我换过了,请教大神们,还要什么条件才能让IO发出PG呢?我开机量过这个84脚也没有短路,应该不是南桥坏拉没了电压吧。还是我量错脚了?

网友:
是   这个IO发出的PG就是84脚

网友A:
发给南桥的,表示所有的供电  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给南桥的,表示所有的供电  正常

哦,这么说,你意思是可能有供电不正常才不出IO的PG吧?我以为是电源PG和3.3V有了入这IO就会出PG呢。先谢谢你指点了。

网友:
下一步看看是不是他后面有东西拉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