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1a55-v主板不发出时钟

楼主(2016-06-23):
华硕f1a55-v主板不发出时钟,测量14。318晶振起振,测PCI槽没有33M频率。时钟芯片是ICS9LPRS483。时钟芯片更换了不行。这板只有点位图没有图纸,想问一时钟开启脚是哪一个。如果有这种芯片的图纸更好。

网友A:
你看一下时钟旁边有没有一个三级管,不般都是这个三级管来开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看一下时钟旁边有没有一个三级管,不般都是这个三级管来开启的.

有一个控制信号是O_PSON#经过三极管到芯片的CK_PD#

网友B:
A55的主板的时钟不是集成在桥里面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A55的主板的时钟不是集成在桥里面的吗

是啊。。。。我手头上这块板没有复位的  时钟是在桥里面的

网友:
看看时钟芯片附近的大电容两边有没有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