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华擎Q1900M1.70

楼主(2016-06-23):
华擎Q1900M1.70 bios

网友(2016-08-15):
刚好需要这个BIOS,谢谢楼主了。

网友(2018-10-23):
是主板上备份出来的吗?有块板写了官网的BIOS,网卡识别不了

网友:
重新安装系统  系统里面可以看到网卡一般就什么问题了

网友:
我的华擎Q1900B-ITX,官网升级最新版,升级黑屏了,最后用这个刷亮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