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982E 驱动板维修

楼主(2016-06-23):
M982E 客户拿来,第一时间判断是电源板坏了,然而,测电源各输出电压都OK,  一摸,驱动上的一个稳压官发汤,换之故障依旧,看来是其它电路短了,又一摸,中间的芯片烧了,换之OK

网友:
中间的那个芯片就是驱动板的核心了,如果旧板上可以拆还可以修,如果是单独要买的话,就不好换板子了

网友:
这个换得多!!!!

网友:
驱动板那个小芯片比大芯片容易坏。

网友:
芯片都有的换 楼主料板有货啊

网友:
后级有短路

网友:
楼主好牛啊!一摸啥问题都出来了!。。。。

网友:
主芯片都坏了,,所以这时的修板子与换板子成本问题就要考虑了

网友:
换这个主芯片MCU不用刷程序吗???

网友:
我这有一块驱动板屏线没有供电,是不是这8脚小管坏了

网友:
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