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5s残忍被摔又少量进水维修案例

楼主(2016-06-23):
iPhone5s残忍被摔又少量进水维修案例

  接修一台iPhone5s,客户说摔在地上后进了点水就不开机了。拿过机器测试,电池没电,拿去充电。上表开机,看电流应该是正常开机了,但是屏幕无显示,换屏测试一样。

  拆下来测量屏供电5.7V正常,于是检查显示座子阻值,发现显示复位脚对地无穷大,机器的左侧螺丝柱已经被螺丝打掉,判断可能是螺丝柱断线导致的。

  刮开后检查发现线路都没问题,索性直接拖一遍锡,测量刮开的线路没有一个和复位连通的,干脆找复位点吧!根据图纸找到wifi芯片旁边的复位点,直接飞线至显示座子R46的一端,再次测试显示正常。

图1 苹果被摔+进水维修案例
图2 苹果被摔+进水维修案例
图3 苹果被摔+进水维修案例
图4 苹果被摔+进水维修案例

  开机测试,发现触摸屏是坏的,换个屏!电池拿过来装机测试充电,电流只有0.5A而且不稳定(心想不会又要干U2吧),换个尾插测试,电流上到1A稳定,最后装机发现home键不好用,检查发现排线断了一半,全部换好,测试手机正常,维修结束!

图5 苹果被摔+进水维修案例
图6 苹果被摔+进水维修案例

网友:
元件很小,看不清  楼主是用什么放大镜

网友:
这个新手可以看   ,思路还是比较重要

网友:
要用专业的放大镜才能看见吧!

网友:
收了多少是关键

网友:
看来要改行搞手机了————

网友:
版主 这么盗我的帖子有意思么,明明我发的是5s,你还写个5代!

网友:
报告不是5代

网友:
这个指纹换了不能用指纹了把。。。

网友:
要换那么多·········我这里的客人要是真有那么多东西坏,那维修价格他们都不修了············也不知道楼主报价能报多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