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9al 刷了bios第一次不报风扇错

楼主(2016-06-23):
重启两次后就报错,是什么原因,风扇狂转

网友:
继续刷BIOS

网友A:
在找个bios看看,你看看这个可以不。

联想E49A独显11310-1 LSS-1 OLD.rar

网友:
换版本试试啊

网友:
刷bios试试啊.一般bios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找个bios看看,你看看这个可以不。

谢谢,机子客户取走了

网友:
机子取走了,算了好几个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