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 B85 PRO4 USB不识别

楼主(2016-06-23):
华擎B85 PRO4 主板USB不能识别U盘和移动硬盘等存储设备,可以识别USB键盘鼠标,插上U盘后电脑死机,拔掉就可以正常使用!!!刷过BIOS资料,也不行

网友:
你看看是所有的都是这样不,应该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看下USB_OC#是不是这个检测到电流过大,桥的问题可能性大点

网友:
测阻值,测好坏时的电压,看有什么不同

网友:
看看usb模块的供电正常吗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桥的问题

网友:
华擎的主板确实不好修,以前G31  G41还可以  现在的H61以后的很难修,见到就不想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