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小本X202E维修一例~

楼主(2016-06-23):
                              华硕小本X202E维修一例~
机器版号:X202E
故障:没待机,隔离点没电压。
维修过程:
1,这个机器的DC接口喜欢坏,第一时间先打接口有19V供电,隔离保护管第一只管D级有19V S极没电压,管子没导通。打G极没控制电压。问题已经有眉目了。

这机器有点位图,根据图了解到,隔离管的控制极归充电IC管理。我们来看下充电IC怎么工作的吧。

根据工作流程,测量,VCC正常。 6#的适配器检查信号,不正常。嘿嘿。简单吧。没错两颗分压电阻没有分压。测量上端电阻有几M的阻值。下端电阻有28K 。用电阻计算器算了一个值。
发现可以把下端的28K电阻移到上端,然后下端补一颗4.7K的电阻。。

电阻补好。上电。隔离点有19V电压啦。按开关。。郁闷了。没反应。。通电瞬间示波器可以抓到待机5V电感有发出。保护了。。

打值也没发现短路啊。后续也没短路啊。郁闷了。。
想到前面是因为一个检查信号出问题导致隔离不过。就继续看充电IC工作条件。发现,当前面4步都正常的话,就会从5#输出一个3.3V的电压 控制一颗MOS管。MOS管D极是AC_IN_OC# 给EC的适配器检测信号。S极接地。 如果5#没有输出高电平,AC_IN_OC# 为高。EC没有认到适配器。也就不会触发啦。。 明白了这点。马上打5# 0V。 噢。要换IC了。 找了找没找到IC。客户急要。直接连了MOS管 DS极。 通电。待机正常(注意:次机器,待机的时候只有5V,触发后3.3V才会出现) 按开关,刷刷刷的忘上走。。亮机。

一大早发帖。脑子不清醒。表达不够清晰。。。请自行脑补@

网友:
AC_IN_OC# 直接拉低。 电池充电灯常亮!。

网友:
斑竹。加点分好不 没下载分了。

网友:
o有图纸吗,点位图t

网友:
这样充电会不会大短,,电池充放电会不会有问题啊

网友:
不会。测试过了。 一切正常。

网友:
这样ec认为充电器一直在  能使用电池么

网友(2016-08-12):
楼主有原理图吗?

网友(2017-01-13):
这样改下电路就可以不用换IO了。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