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 页
电源板总是烧保险

楼主(2016-06-23):
电源板总是烧保险,拆开机来,量了一下,保险质挂了,换之,一接220V,又烧了,然后又换,又烧,后来才发现是因为大电容鼓包了,大家看图
电源

网友A:
这样做挺危险的,一般烧保险大部分是因为后面有问题的情况下才会烧的,直接上保险很容易炸的,人都有危险
优秀妞妞
又学了一招烧保险是不是因为有短路?
详情

网友:
保险断了一定是有原因的,,不解决短路就直接换保险呀,,

网友:
整流管,电源管,电源芯片!!!

网友:
这样干容易把故障扩大

网友:
维修要仔细啊

网友:
楼主是高手了,怎么会犯这样的错误?

网友:
保险 坏,一般都是后级有短路。不检测就直接换保险 ,不坏才怪呢

网友:
后级有短路,开关管肯定坏了,或者芯片

网友:
保险坏了,不能急于更换 ,,,,,

网友:
这样做挺危险的,一般烧保险大部分是因为后面有问题的情况下才会烧的,直接上保险很容易炸的,人都有危险

网友:
这种不是大电容就整流桥或者三个脚的开关管

网友:
保险大部分是因为后面有问题的情况下才会烧的

网友:
保险坏了,一般后级短路

网友:
太粗心了,不测短路也不认真观察,不过,修好就是高手。

网友:
市电高引起的电容击穿!

网友:
烧保险,说明后面电路电流超过保险的数值,不能贸然直接换上就试机

网友:
一般都是先看哈电容

网友:
那么明显竟然没看?

网友:
你的头像是刘嫂吗

网友:
我一般都先测整流桥和开关管  再换

网友:
看楼主都是正式维客了,却还总是烧保险,楼主显示器应该很少修吧

网友:
总是烧保险  还换什么保险  直接换板行了啊

网友:
一般接个灯泡安全点

网友:
换保修之前必须量下后级短路不

网友:
先看电容,还好没出事。。

网友:
烧保险都是后面出了问题

网友:
烧保险就直接换保险丝,这种事从没干过

网友:
看开关管周围电路!!

网友:
检查整流管,电源管,电源芯片

网友:
应该一眼就能看出来的

网友:
这种问题不难修吧,楼主细心点

网友:
我们板子取出来先看外观,在测量的

网友:
学习了,不错的经验

网友:
哇塞大大电容变成那样你还不换

网友:
这个 还是要点基础的电路分析的,你这个是看到了电容鼓了,电容短路呢,你不是又要少保险?

网友:
烧保险先测MOS管DS极是否短路,再测 IC是否烧毁。

网友:
学习了

顺便问下串个灯泡,是把灯泡连在保险管两头吗?

网友:
一直烧保险,后面肯定有短路

网友:
哈哈,楼主不细心呀,烧保险必须先检查电容和堆

网友:
总烧保险  后级应该有短路造成的

网友:
你有防爆系统没,保险报销了得查后面不敢这样哦

网友:
灯泡先准备。

网友(2016-07-24):
你是灌水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样做挺危险的,一般烧保险大部分是因为后面有问题的情况下才会烧的,直接上保险很容易炸的,人都有危险

又学了一招烧保险是不是因为有短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又学了一招烧保险是不是因为有短路?

这个可不能乱学啊妞妞,要是你学他说的估计你以后都不敢再修电源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不能乱学啊妞妞,要是你学他说的估计你以后都不敢再修电源了。

我学的就是不换保险,有要换保险的,就叫店里其他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学的就是不换保险,有要换保险的,就叫店里其他人

那最好还是带个灯泡的好,要是炸了到时候坏的就很多了估计就很难修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最好还是带个灯泡的好,要是炸了到时候坏的就很多了估计就很难修复了

这个灯泡我见我老公以前修的时候用过,不过我会的少,而且我也不弄那么危险的,实在修不好就换板子

网友:
换个整流桥看看

网友:
这种情总好多,认真一点就可以搞定。

网友:
保险坏肯定电影有问题 仔细看会发现的

网友:
修之前应该观察一下板上的电容看看有鼓包的没有,然后在量一下对地阻值,在上保险

网友:
烧保险必须测量后级短路没

网友:
保险断,可以肯定后面电路短路,这时肯定要分析是电容,整流二极管,开关管的,并且要测后面的电路是否还短路,如还是短路的话,是肯定不能直接换保险的

网友:
短路大电流烧保险,要先检查电路。

网友:
这个早应该注意一下 整流桥  和大电容

网友:
楼主给个了很好的经验

网友:
大电容鼓包的情况好像不是很多哦

网友:
大电容鼓包了 不用测 眼睛都可以看到啊,哈哈!

网友:
很常见的问题

网友:
一般烧保险要看看大电容有没有漏液

网友:
后记有短路的

网友:
大电容鼓了 应该能先看到呀

网友:
查整流管,大电容,开关管,电源供电IC是否损坏,
这种情况一般是保险后面短路造成了。

网友:
很明显的问题 修的时候要仔细看

网友:
通常保险不会自己突然坏,后面肯定还有原件坏的

网友:
整流管,电容都要坏的

网友:
保险烧坏 很少是捡的 后面总会坏点

网友:
呵呵,一般的情况下只修电容鼓包

网友:
一般先看板子有没有异常,在动手测量的

网友:
这玩意真得细心观察 炸保险很吓人

网友:
烧保险一般先接个灯泡试试,如果是亮那就还有问题,不能急于更换保险,先排除后级

网友(2016-09-04):
电容短路了,注意整流桥

网友:
保险烧了是不能直接更换的,要把故障排除后才可以更换。

网友:
烧保险一定是有问题的,要细查

网友:
光換保险丝是不行的。。。哈。。。

网友:
呵呵,楼主别这样发了,好说不好听啊

网友:
烧灯管不可能毫无原因

网友:
晕死了,烧保险就直接换,也不量一下后面真牛

网友:
查完再换保险,先找个灯泡替代。

网友:
不细心的后果 炸保险需要仔细检查全桥 功率管等元件

网友:
没把你炸到,万幸

网友:
烧第一个保险丝就应该检查外观测量有无短路。

网友:
学到了下次我要注意

网友:
换保险不上灯泡测试的么!

网友:
整流桥坏了应该是

网友:
知道了 细心

网友:
这种不是大电容就整流桥或者三个脚的开关管,

网友:
这个是要真功夫的

网友:
后级应该还有短路

网友:
断了就查后期啊

网友:
仔细观察 很好找到 不过炸保险很吓人

网友:
楼主也是牛 也不看下后级和前面有没地方短路 直接换保险

网友:
有短路的地方,保护

网友:
明显鼓包。不烧才怪呢

网友:
这问题太常见了。

网友:
见到便宜了

网友:
频繁烧保险不能急于更换,先解决为什么会烧保险,有的是功率管短路,有的是整流管击穿,有的是大电容鼓包,搞清楚了之后再换保险。

网友:
接个灯泡多好呢   又爆不了

网友:
太危险了 很可能烧桥啊整流桥

网友:
好好查查 整流桥 开关管 电源管理芯片吧 千万别直接就上220V 太危险了

网友:
应该先查问题,再换保险管。

网友:
烧保险要检查短路的,你胆子倒是大

网友(2016-10-05):
这样操作和多点学习电知识

网友:
开关管 那四个二极管啊

网友:
够执着的,一直烧还一直换

网友:
应该仔细查哨保险的原因......

网友:
楼主保险烧了,你直接就换,不怕爆炸啊!

网友:
傻么?是傻么??烧一个。。还能让他烧第二个。

网友:
保险坏,一般不能轻易直接换保险上电。要查查有无短路或大电容鼓包

网友:
明显是电压升高造成的

网友:
实际上,修一个电源,没有多大的事,关键要按操作规程来。

网友:
人才啊  你也是抗爆啊  也不接一个灯泡

网友(2016-11-06):
维修需细心啊

网友:
负载过重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老烧保险,会不是是后载有问题。

网友:
烧保险!桥堆有没有问题啊

网友:
烧保险是有原因的

网友:
只坏大电容的不多呀
运气不错

网友:
大电容鼓包的问题还是比较明显的  你光换保险...楼主未免有过粗心

网友:
这种是秒杀级的,你要试是开关管,桥。一般都是后载有短路。

网友:
烧保险了,换保险之前要排除后级有无短路和漏电问题

网友:
板拿到手首先要先观察,发现有不良的元器件要第一时间替换,接下来要打值,测元器件的好坏

网友:
楼主维修还没入门吧,,烧保险也不查原因

网友:
烧保险肯定是有短路的地方,先要找到短路元件换掉在保险处加一个灯泡,灯泡亮一下灭就表示没有短路,如还常亮说明还有短路的地方再找再换。直到灯泡亮一下灭后才能换新的保险。

网友:
换第二次就应该知道是电容的事

网友(2016-12-16):
板都拆出来了 还是先仔细看下

网友:
先排除短路,再上电

网友:
我每次都注意大电容  还有就是正负极那容易腐蚀  有一点腐蚀我就会换掉

网友:
有点粗心了,这样好危险啊,新手有收获,666

网友:
换保险前不检查吗?

网友:
检查交流端的管理芯片

网友:
大电容鼓包

网友:
换了烧了你还敢再换再烧比较服你

网友:
换了就烧还换呀?

网友:
大电容可以先换下 然后接灯泡在 保险处 常亮的话说明还有短路得继续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