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1M-S26维修一例!

楼主(2016-06-23):
                             G41M-S26维修一例!

故障:有待机,不触发。

维修过程: 不触发。测待机电压。一测。4.2V 晕了吧。 哈哈。
以为是1117坏了呢。 马上换一颗。还是4.2V。 到这里大家都知道哪里问题了吧。 ADJ调节电阻坏了呗。。
找张料板。拔过了。替换。。 上电3.3V 。按开关。触发,跑马,亮机。简单修复。 第一次遇到这样的原因不触发的。就发出来给大家看看。。有分的加点分。多谢了。

网友:
这个芯片坏的真少  一般这个发烫都是桥短路造成了 楼主真是运气好

网友A:
很多这种的都是调节电阻的问题,问下你的帖子背景怎么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多这种的都是调节电阻的问题,问下你的帖子背景怎么发的。

网友:
知道了谢谢,一直不知道在哪里

网友:
我遇到的这个主板 每次都是一个问题 跑9B   有时候可以跑完  加焊过北桥  用过几分钟   后面还是一样。BIOS刷过。。。几片没有修好过  估计根本的问题不是北桥

网友B:
那2个电阻是分压成3.3的上拉电阻?

网友(2016-08-09):
引用 网友B:
那2个电阻是分压成3.3的上拉电阻?

反馈分压调节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