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65反复重启

楼主(2016-06-23):
一台A1465 12年份的开机进WI7什么都不开温度直接82度了很烫5分钟左右就重启了。好像这种12年的都有这个问题这是通病吗要怎么修,导热管正常的

网友:
这个你就要看一下 主板有没有其他问题啦有可能是CPU 于可能是内存哦 正常情况 这样很难查  只有一个个查啦

网友:
冒失是桥有问题

网友:
bootcamp 驱动打全试试

网友:
你刷个BIOS试试,WIN7烫正常,进苹果还会掉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