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机时有无3 5v靠什么来准确的判断?有的待机只有5v 有的待机只有3v ?

楼主(2016-06-23):
请大师们帮我解答 也帮大家解答下 谢谢

网友A:
靠3V5V的开启信号来确定是否开启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靠3V5V的开启信号来确定是否开启

谢谢大师为我解答  我会去按照你的方法去看看的  关键点是 按下开机键后出开启还是, 还没有按下开机键出开启。是有点麻烦的事情

网友:
个别机子是按开关键后才出

网友B:
有的图纸有时序图的可以参考

网友:
主要以EC主供电(或开关针上)有没有3V来判断,如果有,那电感上没有3.5V就是正常的待机状态,触发后才有3.5V电感电压。关键就在于EC是否有待机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的图纸有时序图的可以参考

你的方法也不错  很好

网友C:
广达的一般需要触发才有3 5v

网友:
引用 网友C:
广达的一般需要触发才有3 5v

嗯  是的 谢谢 好心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