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H425报警

楼主(2016-06-23):
联想H425报警,刚开始以为是内在问题,连续换了N多条,还是一样,后来查了才知道和H515一样,这个板子也有这个CPU电容的通病

网友:
AMD集成CPU的吧。这个报警也有可能是内存条要插外面的槽

网友A:
意思就是换了电容就好了?

网友B:
这个RTC电容  通病了  我也修过很多台了,三合一的板价格可以报高一点点。。我一般报价 都是100以上

网友:
电容通病那个啊可以发一张图片么?

网友:
能说下是哪的电容吧  我这也有一台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意思就是换了电容就好了?

去掉就会好,刚修了台h515也是这个状况。

网友C:
这个电容是比较易坏的。还有U也容易坏。

网友:
修好一个

网友:
谢谢楼主  问题解决了

网友(2016-08-09):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容是比较易坏的。还有U也容易坏。

非常感谢你的图  修好一台机器  谢谢你无私奉献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RTC电容  通病了  我也修过很多台了,三合一的板价格可以报高一点点。。我一般报价 都是100以上

维修价总跟"产品总价"挂勾的,"产品总价"取决一般业余爱好者拆到什么地步。

网友:
我的也一样,去掉怎么不行,啊

网友(2016-09-12):
我一台这样的烧的掉点了

网友:
不通电会不会是它影响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