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m3n78-am rev:2.0上cpu瞬间掉电

楼主(2016-06-23):
上cpu瞬间掉电,供电管子和12V都测了阻值正常,VDDA:2.53v    如果用假负载可以正常触发,cpu:1.07V   vtt:0.9左右    vldta:0.6左右       上cpu后强制拉低绿线测量无cpu电压   求解  谢谢

网友:
这个我经常遇到,没搞定,不管上不上小12V,一装CPU就掉,难题呀

网友:
看看CPU芯片的VCC5V和en正常不

网友:
电压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