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220V LED节能灯泡

楼主(2016-06-23):
自制220V LED节能灯泡

  这个220V LED灯用电容降压做电源,LED串联达到恒流目的。部分元件可以利用坏的节能灯,比如:灯壳、电解电容、二极管等。这个LED灯做好后,不但很轻不容易摔坏,而且亮度相当于5W的节能灯还很漂亮哦!

电路图

图一

材料:
  1、40个散光型白色高亮度草帽LED (LED规格:3.2~3.4V 电流小于20毫安 亮度1400MCD)
  2、装配好的塑料外壳和E27罗口灯座并引出导线
  3、38颗LED灯板PCB一片
  4、电容降压电源板一套

图二

焊接:

图三

  1、首先焊接LED灯板部分。
  制作前先用绘图橡皮将LED的所有焊盘仔细擦磨一遍,这样可以清除PCB上的氧化层,确保焊接可靠!将白色LED按照PCB上标注的极性仔细插入PCB,注意:引脚短的那根脚负极插入PCB上标有阴影的孔中,不能插反哦!
  在焊接LED时请一定要选用不漏电的30W尖头电烙铁焊接,可以先焊好LED的一个引脚再观察一下LED的位置,如果不正可以融化焊锡及时扶正,确认位置正确后焊接另一个引脚。焊接要干脆果断,焊接时间不能过长,应控制在2秒以内,否则LED有可能被焊坏!
  焊接完成后请仔细检查灯板是否有虚焊?是否有搭桥短路?LED是否都在同一平面上?是否有多余的焊锡球散落在PCB上?

  2、焊接整流滤波部分
  要注意四个二级管、大电解电容的正负极,不可焊错。注意,先把元件放置适合的位置,然后再焊接,最后才剪断多余引脚线。

  3、将灯头内引出的两根蓝色软线焊接到电源板上标有“R”的两处焊盘,电源板的 M 端接LED板的中心焊盘,B端接LED板的外圈焊盘。

组装:
  将电源板上预留的孔套入灯壳内的固定塑料柱上,顺便用烙铁烫一下塑料柱可以固定好电源板。LED灯板可以卡在灯壳内,一般比较紧密也可以用热溶胶分别固定电源板和LED灯板,防止晃动和意外短路。

制作注意事项:
  请仔细检查无误后才接通220V,注意人身安全,谨防触电!

常见故障:
  因为这款灯的LED数量众多,很容易因为其中一个LED损坏或者LED管脚和PCB焊接不良造成全部不亮,所以制作成功的关键还是在焊接LED时务必认真仔细!排查的方法如下:用万用表直流250V电压档测量,黑表棒固定在M点,红表棒从B点依次测量每个LED端的电压(测量时千万注意安全,此时整个电路板和交流市电没有隔离,触碰板上零件有触电危险!)如果电压消失说明这个LED损坏(如装反、LED管芯开路、LED焊盘齐根处PCB短路、LED虚焊等等)。
  作为维修人员我们都要可调直流电源,可以用10V直流电源加个100欧姆电阻,一次检测4个串联的LED,也可以串联10K电阻一个个的测试,这样可以快速判断出故障。这也是推荐方法。

网友:
牛逼  动手能力不错  当然原理也够了解的透彻

网友:
理论不错,技术不错,

网友:
技术不错呀 可以学习做一个看看

网友:
不错,动手能力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