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55M-S2不认硬盘

楼主(2016-06-23):
用户说打雷突然停电,开机显示disk boot failure,insert system disk and press enter,进BIOS认不到硬盘,可以认到U盘,但是用U盘PE也启动不了,一般是哪里问题?网线是从路由器进电脑的,应该不是网卡问题吧,大神指导下维修思路

补充内容 (2016-6-24 12:52):
今天发现取掉显卡,硬盘线换个插口就能进系统,网卡不行。不取显卡不认硬盘,进不了系统,奇怪的问题

补充内容 (2016-6-24 18:21):
今天闲得蛋疼,开了会机摸到网卡烫手,把网卡芯片拆了,装显卡不认硬盘居然好了,估计是网卡坏了,淘了个网卡芯片明天装上看行不行。

补充内容 (2016-6-24 18:22):
电脑网线是连到路由器的,为什么路由器没事,网卡会挂掉呢?

补充内容 (2016-6-24 18:23):
搞不懂,大神来解释下

网友A:
雷劈的先把网卡取了,再考虑桥吧

网友:
量下网卡有没有短路,摸一下网卡,桥的温度,量一下待机电压阻值会不会偏小,雷击可能出现问题会多。

网友:
打雷 网卡坏的几率大哦

网友:
桥的问题比较大点

网友B:
认不到硬盘   换桥呗

网友:
pch    sata模块的供电   时钟   耦合电容  。不知道楼主换过数据线没有

网友:
刷个BOIS看看 拆网卡不行换个桥

网友:
今天闲得蛋疼,开了会机摸到网卡烫手,把网卡芯片拆了,装显卡不认硬盘居然好了,估计是网卡坏了,淘了个网卡芯片明天装上看行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雷劈的先把网卡取了,再考虑桥吧

不装显卡能进系统,桥应该没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认不到硬盘   换桥呗

拿桥来

网友:
打雷最容易打坏网卡,,重点查网卡工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