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进水数天 死里回生

楼主(2016-06-23):
接到一G480进水机器,机主是女生,我问他进水之后开过机没有他说已经放了几天了,水应该干了,插上电开了下没反应 就拿过来了,拆机一看充电芯片处一片腐蚀严重,用酒精洗了一下 ,风枪把范围内的电阻电容加焊油活动了一下,看充电芯片BQ24727 第二脚发黑,查图看是ACP,哦,精密电阻取样脚,于是将芯片取下,发现该芯片2脚焊盘被腐蚀没了,只能补线了,补了条线上去之后,表面工作都做完了,量了一下公共点系统电压各供电阻值都正常,上电试下吧
   结果没反应 ,通电后一量,公共点19V都没有,晕,无法侥幸只能按部就班查电路了,先去看了下保隔场管开启,原来是PACIN没有,顺着它追PACIN>>ACPRN>>ACOK(过程不赘述了都是基础电路知识,图都在这里了一看就明白了)

最后又追回到充电芯片BQ727了,当时就感觉芯片会烧坏,但手头没有,只找到了个BQ707,查了下PDF引脚,一样的,应该能通用,上了之后飞上2脚的腐蚀断线,唉,真吐血。上了之后还是不行,一样,就先查其条件吧:供电20脚有了,再6脚ACDET检测脚,一测,没电,看图上是390K与64.9K电阻来对19v进行分压,计算了一下此处电压应为2.71v ,但没有,测了PR314前端,有19v,那就是两个电阻进水烧的阻值无穷大了,一量,果然!找了个仁宝的料板,找到充电芯片ACDET这里,也是这样设计的,就把这俩电阻搬过来了,虽然长的不一样,但阻值一样,上了之后,通电,待机电流到0.09A了,一量系统3  5v都有了,好开森 \
以为修好了呢,结果接上开关按了下,没反应,唉,又细看了下,EC这里也是进水的,直接把EC取下来,拖焊了一下焊盘,发现有几脚要么没了要么黑了,查图看了下这若干个脚 全是EC供电脚
看了下   坏的脚都是同一个电压,那它们都有电应该就行了,又重焊上去,测量了9  22  33  96  111都有电,那就供电正常了
但是还是不触发,待机0.09A
根据 Intel标准时序  南桥待机供电VCCSUS3_3和V5REF_SUS都有了,然后用示波器查RSMRST#在EC的100脚,按开关发现没有跳变,测了一下开关脚电压是正常的3.3v而且能正常进EC,按下是有高低高跳变的,那问题就在这里了,EC有供电,但没有正常工作,只 得换EC了

型号是KB9012QF A3   是带程序的,以后这样的就会很麻烦,有芯片还不行  还得里面有对应你机器唯一的程序,北京南京都没有找到卖的,只能深圳了
等了三天,芯片到了装上加电亮机了,唉 ,挣几块钱真不容易

后来我想,自己应该也可以刷这样的程序吧应该,从某宝上面找到了这么个神器,放在我的809F上就直接可以刷了,某宝真好。以后我就可以备KB9012QF A3 和A4的一些ec芯片,遇到就可以自己刷了,就是焊接费劲,万一找到的EC程序是错误的,就得折腾,光拆焊就麻烦死了,只是比等好几天能好点,
谢谢大家看完

网友:
我有台电池开机有时掉电,有电源就没事,真晕

网友:
细节决定成败

网友A:
修的真费劲。收了多少米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的真费劲。收了多少米

写起来费劲,修起来还好

网友:
看的好麻烦好麻烦啊!楼主真的有耐心!...

网友B:
这个A3和A4的没关系,到时现在遇到的Y400以及后期有LENOVO logo的EC程序有点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A3和A4的没关系,到时现在遇到的Y400以及后期有LENOVO logo的EC程序有点麻烦

买芯片方便还行  直接买剪板的,我这荒山野岭的,没办法

网友:
维修就是这样的

网友:
不错  很香型的呢   真的受教了

Tsh桀骜 -2 若扣分不自由,则加分无意义

网友C:
又见刷ec程序的,现在的板子真心坑人了,换芯片还得刷程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又见刷ec程序的,现在的板子真心坑人了,换芯片还得刷程序了

以后基本都是了,这碗饭越来越不好吃了

网友D:
牛逼啊,EC的座子都有

网友:
卧槽,写的这么详细,好帖

网友:
真不错,继续加油哦

网友:
引用 网友D:
牛逼啊,EC的座子都有

便宜的很  就是焊麻烦   要是做成8脚bios那上直接放上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思路好。。。。。。。

大家共同学习  共同进步

网友F:
我也买了这座子 都是飞线直接在主板上刷 不用取下芯片

网友:
受教了  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G:
写的挺好,809F还是很强大的,不过你可以直接在主板上面飞线刷了,不需要这个小板了

哈哈  我看过那个   你说的对  焊线刷更快些  就几条线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也买了这座子 都是飞线直接在主板上刷 不用取下芯片

对对    取芯片焊费劲  要程序不对还得重新搞  浪费时间

网友:
灌水拿分来了

网友:
楼主好技术   多多学习了

网友H:
进水的就是这么恶心

网友:
楼主你的精神让我很受教

网友I:
确实以后这行饭不好吃了,笔记本集成度越来越高,同一芯片带不同程序,优胜劣汰的趋势

网友:
引用 网友I:
确实以后这行饭不好吃了,笔记本集成度越来越高,同一芯片带不同程序,优胜劣汰的趋势

对呀,很多板刷完bios不行可能就去考虑交换板了

网友:
分还好几百,好久没看看了,下载足够用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进水的就是这么恶心

对呀,搞完这  那还有问题  真要命  咱们这行够辛苦

网友J:
楼主换掉EC后的待机应该不是0.09了吧 G480这个电流明显就是还有短路嘛

网友:
KB9012EC就是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J:
楼主换掉EC后的待机应该不是0.09了吧 G480这个电流明显就是还有短路嘛

现在修好能亮机  待机还是0.09   自己还会跳到0.05    待机电流没有研究价值  我一般不以待机电流为维修标准

网友:
买芯片不方便主要    等三天五天的   机器能好还有点心理安慰    要不好的话  就气死了

网友K:
我都是买剪板的   就是不方便  不知道能不能用希尔特的刷

网友:
进水的机器不好修,楼主真有耐心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都是买剪板的   就是不方便  不知道能不能用希尔特的刷

剪板的还比较可靠   你说哪来那么多一模一样的板供剪的

网友:
这一个座子只能刷这一种新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