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23):
一块迪兰恒进HD6870显卡,在使用过程中黑屏,插主板诊断卡显示2B卡住,测量显卡上各电压都正常,用PCI显卡进入DOS可以看到HD6870显卡,在DOS下重新刷写了原BIOS,还是黑屏卡2B,不知怎么处理,望懂维修的大师给予指点。
主板诊断卡

网友:
这里没人知道吗

网友:
gpu空焊可能性很大,或者显存问题,,我遇到的显存或者显存和

网友:
先上BGA看看。。。再不行就要检测信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