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下希捷ST500DM002 KC45硬盘哪里坏了!

楼主(2016-06-23):
头天关机还好好的,第二天开机就不认盘了,

网友:
这种电路板可以换个

网友:
主板不要乱换 每一片 主板ROM 信息是不一样的 要是有数据 不建议自己搞

网友:
没法,我就喜欢乱搞

网友:
我也有完全一样的硬盘 就是电机转动不识别    不知道怎么弄

网友:
瞎搞,这个是DM002的,先通病一个,初始化姨妈表,看能不能认,能如认就OK,不行,可能RAP有问题了,一般ST的板是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