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各位师傅帮忙改一下650的bios把主频减低一点

楼主(2016-06-23):
七彩虹的650 现在跑鲁大师都要卡白屏。掉驱动 ,自己已经换了好多驱动还是一样的,经过测试只有把主频降低一点才OK,稳定。原来的1059改为1039就行了。我用的bios的软件开普列的改不了主频,你们试下,谢啦、把主频降低20就 行了。麻烦了.

网友:
这种事核心有问题了吗?

网友A:
依楼主要求改为1032(无1039这个频率),其它没动。楼主试试看能稳定否。

顺带传上KPLEDIT工具,楼主自行调整。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依楼主要求改为1032(无1039这个频率),其它没动。楼主试试看能稳定否。

顺带传上KPLEDIT工具,楼主自 ...

先 谢谢啦嘿嘿

网友:
刷上点不亮了。。。 没有改好.我用着软件怎么改不了核心的频率?其他的卡能改 就650的不行

网友B:
这个东西高大上,玩不了。从来没有改过之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东西高大上,玩不了。从来没有改过之类的。

还有一个670也一样...

网友:
不好意思  我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