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维修HP421不显故障

楼主(2016-06-23):
型号:HP421故障:开机不显
板号:

维修过程:触发后,电流跑到0.95A 。测量各电压、时钟、复位都已经出来了。那就先刷个BIOS看下,论坛下了两个刷上后,故障依旧。
                 OK,那就用示波器测量下内存总线,发现有电压无波。(此时的内存排阻也无波,内存复位无)。问了下群里可能引起内存此类无波的可能性?没一                    个人 回答。

内存槽总线脚位:
  复位脚位30脚:

没办法,只能靠自己了。想了想,既然SMB总线无,那就从桥发出开始查吧。

桥发出的总线:

当然,桥这里是没法测的,那就追查,发现是经过两个场管后发出ICH_3S_SMCLK和ICH_3S_SMDATA的

见图:

那就先用示波器打下Q4510的3脚看看,桥发出了没有。结果,当我示波器的表笔点上去的时候,发现有波了,再一看,电流也锃锃锃的往上去了。

看到这,各位应该能判断出引起故障的原因了吧?

看下亮机图:

对,和你们判断的一样,就是这个Q4510转换管3脚接触不良引起的。直接加焊。

加焊Q4510场管:

总结,如果没有示波器的话,这故障只用万用表来测量,肯定是测不出的。毕竟总线的电压确实是能测量到,但有无波形,这个只能靠示波器。

内存总线修复后,排阻上也能测到波形了,复位也出来了。

可能这类形的故障出过很多,我贴出来也是想让有遇到HP421这类故障的人记得到这里来加焊看看。不要上来就动桥、动显卡的

觉得好,有用的记得加点分。发个贴也累的

网友:
我都不会用示波器

网友A:
楼主辛苦,加分送上,没示波器的话 估计要换板了

网友B:
楼主的电路基础非常的高深,我看了你的帖子收益非常的大,简洁明了,非常实用的案列讲解,学习了,分给你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电路基础非常的高深,我看了你的帖子收益非常的大,简洁明了,非常实用的案列讲解,学习了,分给你加 ...

我也是看月饼的教程,及迅维的电子电路学习的  高深不敢担,除了迅维那个电子电路讲到的外,还有好多集成块还需要慢慢的去汲取,消化。大家共同进步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弑恋お -2 没有脑壳,也不能用脚趾头想事情呀?
chinafixRookie -4 收老头的破烂儿怎么还不来?

网友C:
表示维修多年,一直没用过示波器,哎,

网友:
楼主技术很好 学习了

网友D:
要是能发个波形图就更好了

网友:
经验的总结 都是大师努力的结果

网友:
多谢分享 以后遇见就少走弯路了

网友:
还是系统总线开路了 楼主细心

网友:
楼主细心了。现在示波器也不贵了。都可以买来学学

网友:
顶多发帖子分享经验

网友:
看来有时不能偷懒,否则会走弯路,

网友:
嗯  简单课程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  加分 加分

网友:
对哦,什么时候也该去弄个波波,去【迅维】学学了、

网友:
这么复杂的电路 新手看着头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辛苦,加分送上,没示波器的话 估计要换板了

兄台,没有波波也不至于换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表示维修多年,一直没用过示波器,哎,

示波器的用处还是蛮多的,方法也容易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要是能发个波形图就更好了

也有此感,楼主应该把这几个波形图传上来的

网友:
兄台,“技术很哈啊”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内存的SMBUS总线开路引起的故障,有波波还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
楼主厉害 。功底深厚。。。

网友:
示波器的作用在这体现出来了

网友:
这个不错!一般拿到手干显卡或者BIOS的多

网友:
还好这是smbus转换不良而不是桥本身没发出

网友:
引用 网友E:
也有此感,楼主应该把这几个波形图传上来的

正常的波形图论坛里都有的 所以我就没有放上来

网友:
什么时候也该去弄个波波

网友:
没波有供电吗

网友:
用波波果然秒杀

网友:
这个软启动之后的事情。抓smbus必须波波。加分

网友:
示波器我还是不能掌握要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