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22.5 无待机简单维修

楼主(2016-06-23):
DELL  22.5一体内,拿来,0.03的电流,按开关没点反应,拆开,测3.3V对地0.02电阻,太低,烧鸡,发现在网卡发热,拆了,由于客户用的是WFI所以直接拆了,不装它了     后来还是出了一点小插曲,我用可调电源试机的时候,发现在老是重启,后来用了它自己的原装电源,就不重启了,刚开始还以为没修好,还好用了它自己的电源试机

网友A:
就是3.3短路,拆掉网卡就OK了.

网友:
就是3.3短路,拆掉网卡就OK了

网友:
是网卡的问题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3.3短路,拆掉网卡就OK了.

是的,是的

网友:
这个有图纸吗?

网友:
没有待机 网卡坏了 好在不是坏了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