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H515通病之一,CFT3I版号

楼主(2016-06-23):
故障:无显示,加电0.44不动,拆掉RTC电容后正常,此板U20空白,电容未见明显腐蚀,

u21不正常时 1脚0v 2脚1.3v 3脚1.3v 4脚1.3v
    正常时  1脚0v 2脚2.8v 3脚1.5v 4脚2.8v

网友A:
这是把桥上的电容,断了一个吗?图中?

网友:
把右上角那个电容断开就可以 直接拆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把桥上的电容,断了一个吗?图中?

是啊,直接拆掉就OK,RTC电容

网友:
下次遇到后试试

网友:
我以为又是U20和D20直连呢

网友:
确实是通病  遇到过几次了

网友:
多谢,已经开机了,,的确是通病。。。。。

网友(2016-07-29):
c202这个电容吗???

网友:
拆掉电容了,电压都出来了,不显,再刷BIOS还是不显,啥办、?

网友:
拆掉电容后,电压已经 出来了,但还是不显,下来啥整啊。重复报警 二声,刷过BIOS,没思路了。

网友(2016-12-25):
直接拆掉RTC电容,有什么隐患吗?

网友:
楼主牛逼,,这个问题是怎么查出来的

网友:
过了360小时,不能加分了,可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