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R A1466进水不通电加不复位维修

楼主(2016-06-23):
        客户送来一台苹果A1466笔记本,客户说进了点水,前一天还是好的。
第二天就没用了。一般苹果进水的只要不是很严重估计刷一刷就会好。
我高兴了,看来可以捡钱了。直接通电。发现电源接口指示灯都不亮。
直接拆开发现充电芯片都烧了个洞。板子上无太多进水的痕迹。
先换个充电芯片再说,换完ISL6259,本人有个习惯板子拆出来了。上电之前。
先打下全板大概阻值,一打就发现问题了。L7095对地短路。查图纸

发现L7095为待机的3.42,这个短路比较麻烦一看去的地方很多。直接烧机大法吧。
一烧机摸下,发现EC很烫。看来可能是EC挂了,直接把EC拆下来。再次测量发现
3.42对地没问题了。看来是EC的问题了。直接订EC,
问客服这个芯片要剪板的吧。客服说:“苹果的EC的都可以通用的。”
我有点不太相信,问了下朋友,朋友说这个要料板上拆的。差点被客服骗了。
不管了直接订块料板吧。

挺贵的,要是没修好,还是有点亏本了。哈哈,先换EC吧。

换完之后可以触发了,但是不显,看来高兴早了。
按照正常时序来吧。测量供电,发现内存供电等都正常。CPU供电都正常了。
直接在测PLT_RST吧。看点位图找到测试点。

测量PLT_RST发现无电压,测CPUPG

CPUPG正常啊。这下没思路了,想起论坛HM6X的白皮书。
杨总发的,按照时序来既然CPU电压正常,那么就按照时序来吧。

接下来就是SYS_PWROK了。图纸上找到SYS_PWROK。。

测量到SYS_PWROK为0V,不正常。
这个U1950是与门。老鸟肯定都知道这是怎么工作的。为了照顾新人。

上面的意思就是当AB为高电平的情况下Y才会输出高电平。
就是当U1950的5脚 6脚都为3.3V的情况下3脚的SYS_PWROK才会输出为高。
这里的6脚是SMC_DELAYED_PWRGD,测量6脚为3.3V正常,5脚也为高。
这里如果5脚不正常的话,就需要往前面看了。

5脚是和7脚连在一起,这里要为高的话也需要1脚和2脚都为高。
2脚是CPUPG,前面测量正常,ALLPG是1.8VPG还有5V,1.05V,内存供电的PG。都正常才会发出的。
我这里都正常,这里就不介绍了。需要交流的可以加我QQ交流。
既然5脚 6脚都正常那么7脚无输出难道是U1950坏 了?判断它坏之前先测量下芯片的供电和地。
测量发现8脚供电PP3V42G3H无电压。而且电容C1950有点发霉发黑的感觉,直接拿掉C1950。还是无电压
看来这是断线了直接飞线上来。

再次上电测量发现SYS_PWROK正常输出3.3V了。发现电流几次跳变,直接接屏。
附上亮机图。各位看官帮忙加分啊,需要交流的可以加我QQ:454875360
加我请注明:迅维。

                                      yuchao454875原创。

 会员1099387300鑫豆2025-9-2 13:18

网友A:
先把沙发坐下,在慢慢阅读。。

网友B:
帖子写的不错啊,越写越详细了,写帖子就是要多考虑下新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把沙发坐下,在慢慢阅读。。

版主带头灌水,你完蛋了,小心被举报

网友C:
苹果 Air A1466  A1369,一般修的都是进水的。。。。。

网友D:
为什么你的料板买成90块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把沙发坐下,在慢慢阅读。。

哈哈,如果我发的有错误请私聊告诉我哈哈。我理论不怎么好。说的实话

网友E:
进水的机器就是麻烦,有时电阻电容,掉盘儿了,看都看不出来.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帖子写的不错啊,越写越详细了,写帖子就是要多考虑下新手

蓝总也是一样哈,我理论不行啊,好多东西我自己懂,但是要表达出来难,发帖子都发了2个多小时。不能乱发。要考虑大家能懂。

网友:
引用 网友C:
苹果 Air A1466  A1369,一般修的都是进水的。。。。。

这个机器进水容易出现暗屏。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你的料板买成90块  ?

料板不贵,我把价格打个马吧。怕客户看到不好

网友G:
楼主把U1950的第7脚用个20K电阻上拉一个3V的电压可以吗?我这有一个一样的,但是8脚供电有,1,2脚有高电平,芯片也换了还不了,7脚阻值也正常的.就是不出电压.

网友H:
苹果机器修起来就是麻烦

网友I:
写得很详细啊,连我这个小白都看得懂

网友:
苹果一点都好修,楼主技术不错啊!

网友:
好技术   学习了

网友J:
苹果EC用多大的锡珠植啊

网友:
细节决定成败

网友K:
直接用一根铜丝飞线感觉有隐患,能不能从别的电路通过电阻上拉

网友L:
苹果的电路图看的少信号和其他的也不一样

网友M:
我修了 几台都是EC坏  在网上陶的EC 8个就一个能用

网友N:
就是EC啦。苹果必须拆料板,这个是真理

网友O:
楼主,我手头正有两台A1466进水机器不会修,一台不亮绿灯,换了ec正常亮灯触发,但不亮机,另一台能触发,所有供电都基本出来了,两台都是不亮机,头疼啊,参考下楼主的思路看看,感谢了。。。。。。

网友:
苹果修得少,学习了

网友P:
这么厉害的维修师傅,看来没有什么机器难得到你的了

网友:
楼主维修思路清晰,多谢楼主分享!

网友Q:
上次买了块板也没修好,赔大了

网友R:
LZ   几百块大洋 就到手了

网友:
不错哦  保存起来 当案列

网友S:
小地方  还没有修到过这些  先学习一下

网友:
看来报价不低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进水的机器就是麻烦,有时电阻电容,掉盘儿了,看都看不出来.

这个需要看大概是哪里的问题,然后找图纸看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把U1950的第7脚用个20K电阻上拉一个3V的电压可以吗?我这有一个一样的,但是8脚供电有,1,2脚有高电平,芯 ...

你直接接上去试下。你换了U1950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苹果机器修起来就是麻烦

也还好吧,至少进水没有那么腐蚀的严重

网友:
引用 网友I:
写得很详细啊,连我这个小白都看得懂

看的懂就好,我发帖就一上午左右。为了就是大家看懂

网友:
引用 网友J:
苹果EC用多大的锡珠植啊

一般我用0.45的直球

网友:
引用 网友K:
直接用一根铜丝飞线感觉有隐患,能不能从别的电路通过电阻上拉

这个8脚就是待机的3.42V没什么隐患啊,不需要接上拉电阻

网友F:
引用 网友L:
苹果的电路图看的少信号和其他的也不一样

这个需要多修一点,修的多了看的多了就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我修了 几台都是EC坏  在网上陶的EC 8个就一个能用

按照道理是不行的,一般就算能用也会出现其他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N:
就是EC啦。苹果必须拆料板,这个是真理

是啊,差点被客服忽悠了。他说苹果上的都可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O:
楼主,我手头正有两台A1466进水机器不会修,一台不亮绿灯,换了ec正常亮灯触发,但不亮机,另一台能触发, ...

两台的PLTRST正常了吗?在看下CPURST有吗?按照时序一步一步来

网友:
引用 网友P:
这么厉害的维修师傅,看来没有什么机器难得到你的了

肯定有修不好的机器哈,维修这东西没人敢保证不换板的情况下100%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Q:
上次买了块板也没修好,赔大了

还好,料板不是特别贵啊。下次可以加QQ交流

网友:
引用 网友R:
LZ   几百块大洋 就到手了

这个收了700块钱。不能廉价劳动力

网友:
引用 网友S:
小地方  还没有修到过这些  先学习一下

我们这里地方也小,一年也就是30几台的样子

网友T:
苹果的本子不好修,料板不多

网友:
好牛啊,羡慕啊

网友:
学习了思路清晰,细心成就一切

网友U:
牛逼啊,收了多少钱啊

网友:
引用 网友T:
苹果的本子不好修,料板不多

主要 是料板不多,最好是有多料板就好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U:
牛逼啊,收了多少钱啊

收了700快,这种机器不能价格低

网友:
这个不是6X的板子吧?能按照6X的走吗?我的时序也不好

网友L:
引用 网友F:
这个需要多修一点,修的多了看的多了就 了

也是我们这边的人用苹果的少恐怕难得看到苹果的

网友:
丝滑的维修思路啊,楼主牛逼

网友V:
苹果就是配件太小了 不好焊

网友W:
能修苹果的都是大神,加分顶一下。

网友X:
修的 苹果 不多   只修过触摸键盘不能用的    学习了

网友:
写的好详细   新手学习了

网友:
yuchao454875 -4 若扣分不自由,则加分无意义

网友:
lvjingang -6 严谨灌水

网友:
写的不错  方便我们小白  学习  谢谢了

网友:
都是高手呀  支持一下

网友:
过程很详细,值得学习

网友:
一个个都是大神,远不能及啊

网友:
维修思路好清晰,学习了

网友:
版主你好,能不能帮我看看这个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 ... ;page=1#pid15598722

网友:
楼主写得很详细,感谢分享,学习了。

网友Y:
你这也是发威了,发帖下了点功夫吧

网友Z:
大神啊,什么时候有你们这样的技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把沙发坐下,在慢慢阅读。。

既然版主都灌水了,那咱们也得跟上这节奏不是吗?先看了一遍,再来抢板凳坐。

网友:
楼主帖子写的还比较详细不,通俗易懂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版主带头灌水,你完蛋了,小心被举报

好不容易坐一次软绵绵的沙发你就放过我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A:
版主思路不错,话说没苹果没 SYS_PWROK不会掉电么?

没有掉电,修到没思路。才按照时序来,看来下次都要按照时序来

网友AB:
楼主贴子写得很祥细,通俗易懂。加分支持下!

网友F:
引用 网友L:
也是我们这边的人用苹果的少恐怕难得看到苹果的

下次碰到了研究下就会了,我们这里地方也小,现在苹果也不贵买的人也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V:
苹果就是配件太小了 不好焊

还好,我发现苹果的QFN封装的芯片引脚大部分在里面,用尖头的烙铁头很好焊

网友:
引用 网友W:
能修苹果的都是大神,加分顶一下。

谢谢加分,我不是什么大神哈,还在学习中

网友F:
引用 网友X:
修的 苹果 不多   只修过触摸键盘不能用的    学习了

是什么问题造成的?通病的那个电感吗?还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C:
,一般修的都是进水的

苹果大部分进水只要刷刷刷,但是自然坏的我也碰到过几个

网友:
引用 网友Z:
大神啊,什么时候有你们这样的技术?

多多努力学习,多看点别人的帖子多思考多动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B:
楼主贴子写得很祥细,通俗易懂。加分支持下!

是啊,为了大家看懂,我发帖用了一上午都没修机器,好在下午修了几个

网友:
引用 网友Y:
你这也是发威了,发帖下了点功夫吧

是啊。一上午发帖什么事情没做,为了大家看懂,特意百度了很多。我这表达能力不行,还是百度搜索的可能大家看得懂

网友:
LZ厉害。。。佩服佩服

网友:
   好厉害   思路清晰

网友:
太专业了 有点看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下次碰到了研究下就会了,我们这里地方也小,现在苹果也不贵买的人也多了

恩恩也是,遇到了就好好看哈,版主是哪里的

网友:
能修苹果的都是大神,感谢分享

网友:
这个帖子写的详细看着就是花了功夫的给加分

网友:
苹果修得这么好.大神啊

网友:
很仔细,值得学习

网友:
        客户送来一台苹果A1466笔记本,客户说进了点水,前一天还是好的。
第二天就没用了。一般苹果进水的只要不是很严重估计刷一刷就会好。
我高兴了,看来可以捡钱了。直接通电。发现电源接口指示灯都不亮。
直接拆开发现充电芯片都烧了个洞。板子上无太多进水的痕迹。
先换个充电芯片再说,换完ISL6259,本人有个习惯板子拆出来了。上电之前。
先打下全板大概阻值,一打就发现问题了。L7095对地短路。查图纸

发现L7095为待机的3.42,这个短路比较麻烦一看去的地方很多。直接烧机大法吧。
一烧机摸下,发现EC很烫。看来可能是EC挂了,直接把EC拆下来。再次测量发现
3.42对地没问题了。看来是EC的问题了。直接订EC,
问客服这个芯片要剪板的吧。客服说:“苹果的EC的都可以通用的。”
我有点不太相信,问了下朋友,朋友说这个要料板上拆的。差点被客服骗了。
不管了直接订块料板吧。

挺贵的,要是没修好,还是有点亏本了。哈哈,先换EC吧。

换完之后可以触发了,但是不显,看来高兴早了。
按照正常时序来吧。测量供电,发现内存供电等都正常。CPU供电都正常了。
直接在测PLT_RST吧。看点位图找到测试点。

测量PLT_RST发现无电压,测CPUPG

CPUPG正常啊。这下没思路了,想起论坛HM6X的白皮书。
杨总发的,按照时序来既然CPU电压正常,那么就按照时序来吧。

接下来就是SYS_PWROK了。图纸上找到SYS_PWROK。。

测量到SYS_PWROK为0V,不正常。
这个U1950是与门。老鸟肯定都知道这是怎么工作的。为了照顾新人。

上面的意思就是当AB为高电平的情况下Y才会输出高电平。
就是当U1950的5脚 6脚都为3.3V的情况下3脚的SYS_PWROK才会输出为高。
这里的6脚是SMC_DELAYED_PWRGD,测量6脚为3.3V正常,5脚也为高。
这里如果5脚不正常的话,就需要往前面看了。

5脚是和7脚连在一起,这里要为高的话也需要1脚和2脚都为高。
2脚是CPUPG,前面测量正常,ALLPG是1.8VPG还有5V,1.05V,内存供电的PG。都正常才会发出的。
我这里都正常,这里就不介绍了。需要交流的可以加我QQ交流。
既然5脚 6脚都正常那么7脚无输出难道是U1950坏 了?判断它坏之前先测量下芯片的供电和地。
测量发现8脚供电PP3V42G3H无电压。而且电容C1950有点发霉发黑的感觉,直接拿掉C1950。还是无电压
看来这是断线了直接飞线上来。

再次上电测量发现SYS_PWROK正常输出3.3V了。发现电流几次跳变,直接接屏。
附上亮机图。各位看官帮忙加分啊,需要交流的可以加我QQ:454875360
加我请注明:迅维。

                                      yuchao454875原创。

网友:
引用 网友AD:
秀苹果还能挣点钱

是啊,比其他的好点,毕竟大部分人还是不会修,一般用苹果的也还算有点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E:
大致的看了下,都信号级的维修了,果断收藏了,下班慢慢看,不多说,加分

谢谢加分,如果有什么错误的可以指出。因为我理论不是很好。

网友X:
引用 网友F:
是什么问题造成的?通病的那个电感吗?还是?

不是 是一个电阻  管理键盘触摸的 芯片主攻点    1.7    你说的电杆是那个啊

网友:
楼主的技术很 牛逼,,学习了。。。

网友:
楼主人才,分析得太好了,我没那耐心

网友F:
引用 网友X:
不是 是一个电阻  管理键盘触摸的 芯片主攻点    1.7    你说的电杆是那个啊

那也不错哈,没有发个帖子吗?

网友AF:
呵呵,苹果修的少,没看到苹果维修的案列,就学到不少东西

网友AG:
好羡慕   你们  这些人   都有  苹果修   我就  只可以装系统!

网友:
笔记本现在越来越复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F:
呵呵,苹果修的少,没看到苹果维修的案列,就学到不少东西

没事先看看等到自己上手的时候可以得心应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G:
好羡慕   你们  这些人   都有  苹果修   我就  只可以装系统!

我还好羡慕你哈哥哥,你修板子手到擒来,我修板子一个头两个大。

网友AH:
你所说的客服是卖家客服还是说苹果客服?

网友:
引用 网友AH:
你所说的客服是卖家客服还是说苹果客服?

马云家的客服。苹果客服肯定不会说吧

网友AI:
进来学习学习,苹果机都么见过长啥样子

网友AJ:
进水的机器能搞定就是厉害!

网友AK:
苹果一点也不好修,楼主技术不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那也不错哈,没有发个帖子吗?

没有 网上 有这个  案例  就没法

网友:
楼主的技术很厉害、、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I:
进来学习学习,苹果机都么见过长啥样子

不会吧,苹果的机器都没见过?苹果的板子都是黑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J:
进水的机器能搞定就是厉害!

这个进水不严重,一般进水的只要不是很厉害都能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K:
苹果一点也不好修,楼主技术不错啊!

还好吧。相对于刚接触的话比起其他经常接触的要难

网友:
好复杂,苹果能挣钱

网友:
高手在【迅维】,向你学习

网友AL:
引用 网友F:
料板不贵,我把价格打个马吧。怕客户看到不好

版主写的好仔细啊,有没有苹果时序分享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L:
版主写的好仔细啊,有没有苹果时序分享个

只有A1398的上电时序

网友:
苹果图纸我还不会看

网友:
牛逼啊,楼主,会修苹果的多是大神啊

网友:
思路满清晰呗,最喜欢看这样的贴子

网友:
帖子写的很真实

网友AM:
广州急招聘笔记本实习生数名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65044-1-1.html
(出处: 迅维网_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网友:
高手  。。。。写的很详细

网友AN:
苹果的机器 可以赚到钱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这是一个很好的学习经验

网友AO:
目测修过这个问题, 什么供电都有 电流只有0.18 A    就是这里进水导致的,   拆掉它然后连接2 3脚也可以

网友:
干得很有条有理.相当透彻

网友F:
引用 网友AO:
目测修过这个问题, 什么供电都有 电流只有0.18 A    就是这里进水导致的,   拆掉它然后连接2 3脚也可以

貌似这个可能是个容易进水故障区

网友:
引用 网友AN:
苹果的机器 可以赚到钱

也还好吧。不过配件少我们这里都要订

网友:
引用 网友F:
貌似这个可能是个容易进水故障区

说不准哦,   我记得 是7 8脚焊盘都掉了 我才那么干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蓝总也是一样哈,我理论不行啊,好多东西我自己懂,但是要表达出来难,发帖子都发了2个多小时。不能乱发 ...

多写一写自然就会表达出来了,以前我刚发帖子的时候也是一样,后面慢慢的就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不容易坐一次软绵绵的沙发你就放过我吧

下次要注意啦,免得被说闲话哈

网友:
引用 网友F:
哥哥你都铜牌了这还看不懂吗。我写了很基础了已经往最简单写了。

好吧  你专业

网友:
现在也只有苹果的机器可以赚钱咯

网友:
牛人很详细!!!

网友AP:
上次修这个是27兆晶振问题

网友:
可以的,学习了 ,收藏起来

网友AQ:
修苹果果然不错!分析的不错啊!我都不记得那些时序

网友:
进水的机器就是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M:
广州急招聘笔记本实习生数名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65044-1-1.html
(出处: 迅维网_中国主板维 ...

哥哥你发招聘请发到招聘求职版块

网友F:
引用 网友AP:
上次修这个是27兆晶振问题

27M什么问题?造成的什么现象。。

网友F:
引用 网友AQ:
修苹果果然不错!分析的不错啊!我都不记得那些时序

时序很多我也要翻看资料脑袋里的记忆有限

网友AP:
引用 网友F:
27M什么问题?造成的什么现象。。

0.2掉电  有cpu电,没有pltrst

网友AR:
一般这种问题,我都喜欢搜出待机供电,从大电压的一个个排查,比较容易烧断的

网友AS:
上午刚学这个与门电路

网友AQ:
引用 网友F:
时序很多我也要翻看资料脑袋里的记忆有限

我也是记不住啊 ,要看资料查

网友AT:
能修平果的,我觉得都不是一样的NB

网友:
引用 网友AP:
0.2掉电  有cpu电,没有pltrst

27M,我没注意量过下次要注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R:
一般这种问题,我都喜欢搜出待机供电,从大电压的一个个排查,比较容易烧断的

一般就是先待机电压在各大电感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S:
上午刚学这个与门电路

把基础学好了就能分析电路了。万丈高楼平地起

网友:
引用 网友AQ:
我也是记不住啊 ,要看资料查

我只是要稍微看下,大概有个印象。反正记不住不丢人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T:
能修平果的,我觉得都不是一样的NB

一般般了能修其他机器苹果只要多花点时间可以修的

网友:
有技术   好东东

网友:
进水的机器修起来很麻烦吧 各种问题

网友:
技术真好  一般就是刷刷了事  不好都修不了呢

网友:
感谢楼主那么体贴新人,在此谢过,分析的很好

网友AU:
版主写的好仔细啊,有没有苹果时序分享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U:
版主写的好仔细啊,有没有苹果时序分享个

船长在论坛有发的,你搜索下

网友:
牛人,苹果都分析的这么清晰,学习学习。

网友:
时序 清晰 维修加快

网友:
技术牛B,时序清晰,点位难得,若无点位,修死人类!

网友:
连我这个小小白都看懂了  还不错了

网友:
楼主有这机器的图纸么可以传下么额。。

网友:
LZ果然是高手啊

网友:
写的详细是为了给新手能看懂!

网友AV:
楼主技术牛逼啊,但是淘宝那些卖芯片EC的蠢货竟然说苹果EC通用,,简直是弱爆了,现在淘宝卖家芯片的越来越疯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苹果EC用多大的锡珠植啊

用0.35的,0.45太大了

网友:
路过学习,受益良多

网友:
记得以前好像搞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V:
楼主技术牛逼啊,但是淘宝那些卖芯片EC的蠢货竟然说苹果EC通用,,简直是弱爆了,现在淘宝卖家芯片的越来越 ...

他们估计竞争也大了也要能忽悠到就忽悠吧。如果卖出去上机了肯定不会给你退。而且我也不会去退

网友:
什么时候修机子能达到这种水平哦

网友:
这个背景怎么弄出来的

网友AF:
苹果有个特点,只要是进水,断线的特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F:
苹果有个特点,只要是进水,断线的特多,

苹果的PCB板子挺好的其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