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普生L800 提示卡纸

楼主(2016-06-23):
爱普生L800 提示卡纸 开机冲完墨后提示:
打开打印机盖,清除打印机内部的任何纸。关闭打印机并删除所有打印任务。再次打开打印机电源。

我拆开机找传感器,怎么找都找不到,请问这种机子要怎么维修呢?

网友:
去下载维修手册

网友:
清楚代码试试

网友:
爱普生的喷墨,输纸传感器好像都喜欢放在机子左边,光盘周围

网友(2016-08-09):
进纸感应器不复位

网友:
喷墨的就别折腾拉。

网友:
这东西慢慢拆吧

网友:
在墨车下面有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