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6520s开机掉电/亮机1.4秒掉电

楼主(2016-06-23):
昨天迅维网 维护了。。。。。。。。。。。。。。。。。。
       今天有时间发一个帖子, 这是我自己维修用的 专用电脑 昨天我看风扇温度高啊  拆开清灰 然后发现风扇需要换(风扇最吹会响 修不了) 然后找不到合适型号的 找了一个小的 放里面就ok了 ,比较式自己维修的电脑 都是免费  。。。。
       然后装机之后 亮了 显示hplogo了  只是1秒多 一点的时间 然后掉电啊 我的天 怎么维修啊, 继续拆开 也没电脑 就用客户的电脑上   迅维网 找图片    看通病 有一个帖子给我 问题 一模一样  900多人看没几个人回复 ,  自己研究吧,,,其实我也没头绪 然后自己 测量 开关的时候 发现 开关到ec 是直接连接的 ec79脚  对地 阻止4欧美   挑起来时700 多换了 ec 果断亮机 , 不知道  各位同仁是不是给我的问题一样 。。

网友A:
EC 79脚是什么信号?

网友:
可以啊 ~~  细心还是好

网友:
有通病真好。。客户的机器就直接收钱、了

网友:
79脚是什么信号

网友:
按道理 你这样开关直接进79 接GND 不应该没反应么 好奇怪!

网友B:
什么时候我才学到这程度

网友C:
我也想问79脚是什么信号?断了会不会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EC 79脚是什么信号?

PWR_SWIN#_3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也想问79脚是什么信号?断了会不会出问题?

pwr_swin#_3     和开关相连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时候我才学到这程度

很简单 小小 努力一下啊

网友:
又吃豆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pwr_swin#_3     和开关相连得

好的,我知道了

网友E:
965的机器,太老了开关短路很正常,论坛这种开关短路案例很多,都是亮一下几秒就没了

网友F:
看见51511的芯片··我就想起这机的通病···

网友E:
看错了,是EC脚对地几欧,是要换EC的

网友:
电容拉低了开关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E:
965的机器,太老了开关短路很正常,论坛这种开关短路案例很多,都是亮一下几秒就没了

这个型号的 很少吧  我去论坛看了  不过还是修好了 谢谢  谢谢 论坛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错了,是EC脚对地几欧,是要换EC的

你别诱导我 啊    是我  写错了 还是你看错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见51511的芯片··我就想起这机的通病···

哈哈  一加焊显卡就坏的 通病

网友G:
楼主怎么还换机啊,这机也老了!

网友H:
掉电  好修不   短暂掉电   没波波咋抓信号

网友D:
引用 网友H:
掉电  好修不   短暂掉电   没波波咋抓信号

告诉你把  掉电的 我修的还真不多  大多数 经验一般都搞定了  就比如我这台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怎么还换机啊,这机也老了!

那咋整 这老板 抠门的很 机器能用谁给你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告诉你把  掉电的 我修的还真不多  大多数 经验一般都搞定了  就比如我这台

我小白啊   自己没啥经验  只能看看帖子

网友I:
好详细,比较不错,保留下来了以后用

网友J:
谢谢楼主,菜鸟受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谢谢楼主,菜鸟受教了

行当初我见到发帖子都很牛逼 也受益匪浅 从此我决定让大家 让新手都 受益匪浅

网友K:
解释的不是很清楚,没看懂

网友L:
这个应该会自动上电,然后掉电啊,

网友:
楼主心细的很啊,这都能看到啊

网友:
2,3楼有 回答

网友:
引用 网友K:
解释的不是很清楚,没看懂

多看两遍  仔细看

网友D:
引用 网友L:
这个应该会自动上电,然后掉电啊,

我艹   你太厉害了   这你砸知道的 啊   我帖子 没写上 写的太快了 不好意思    这之前 却是 是自动上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好详细,比较不错,保留下来了以后用

你是在水我的 帖子吗  没关系  我知道你分少 你发帖我给你加

网友:
这种就只能靠经验了

网友:
是吗  一个小ec  这种效果 12年都会焊了  现在 都没意思 焊接

网友:
引用 网友K:
解释的不是很清楚,没看懂

开关信号短路,造成机器自动开机和关机,相当于你按住开关不放。

网友M:
不管咋样 修好就好

网友:
昨天确实 是维护了

网友:
笔记本的开机开关?

网友N:
哈哈  一加焊显卡就坏的 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N:
哈哈  一加焊显卡就坏的 通病

对的  我修过的 这问题 哈哈哈

网友:
恩, EC导致的

网友:
小伙你看明白了   你有2400下载分吧

网友:
1070很容易坏的  现在老机器少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D:
我艹   你太厉害了   这你砸知道的 啊   我帖子 没写上 写的太快了 不好意思    这之前 却是 是自动上电 ...

瞎猜的,还是大神你厉害啊!

网友O:
79脚是开关信号吗

网友:
我有个6510P进PE掉电还没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O:
79脚是开关信号吗

恩恩 就是 开关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L:
瞎猜的,还是大神你厉害啊!

哈哈

网友:
鼓励发贴支持下。樓主的风扇处理好没有?

网友P:
LZ的语文水平需要提高啊,我看得很吃力

网友:
引用 网友M:
不管咋样 修好就好

对对对啊 啊

网友:
引用 网友P:
LZ的语文水平需要提高啊,我看得很吃力

怎么会啊   我都是一个字 一个字 打出来的哦

网友:
学习了 这也行

网友Q:
有时候问题就这简单。经常走弯路
这是 碰到了 不然就完蛋了 走弯路
详情

网友:
EC本身问题?,还挺怪。

网友:
引用 网友Q:
有时候问题就这简单。经常走弯路
这是 碰到了 不然就完蛋了 走弯路

网友:
我也遇到过类似故障的

网友:
换个风扇既然出这问题,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