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450CC 2.3开机0。78 好象不跑内存

楼主(2016-06-23):
X450CC 2.3开机0。78 好象不跑内存 BIOS刷过了。。求图纸。。CPU旁边一个供电没有。集显

网友:
屏蔽板载内存试下

网友:
要过了内存才出集显

网友:
怎么闭板栽啊/。。

网友:
修过这板是内存出问题

网友:
细节决定成败

网友A:
华硕的板载内存容易坏你屏蔽一下板载内存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华硕的板载内存容易坏你屏蔽一下板载内存试试

X450CC 好像屏蔽不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X450CC 好像屏蔽不了啊。。

谁说的,我给你想想办法,应该可以屏蔽的

网友:
可以屏蔽板载内存你是是这几个电阻!R2424.R2422.R2425,R2423

网友:
有图吗,那个电阻

网友:
只知道宏基的图纸上有说明,调换一下两电阻就可以屏蔽板载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