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0 有背光 无显示

楼主(2016-06-23):
G470 机器  i5二代 独显  开机有背光 无显示 外界不显  求解

网友:
屏供电··屏开启信号···换屏试···都没有问题就加焊桥···不要做显卡··宁可换桥也不要做显卡··

网友:
显卡可能性大些吧

网友:
可能是显卡

网友:
查一下显卡工作条件!

网友:
可能显卡问题

网友:
换屏试试不行干显卡 在不行就跑线路了

网友:
屏线,屏,南桥,一般就这三个东西排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