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笔记本充电小板上的一个小管子烧了,求型号

楼主(2016-06-23):
由于没对准就插入导致充电小板上的一个管子烧冒烟,现在不充电灯不亮,电池能用。
求这管子型号(管子已拆下)

补充内容 (2016-7-19 19:06):
已经搞好了,是这个管子左下角的一个电阻变大引起的,这个管子拆掉不影响。

网友:
去要清楚的照片 找型号
不然就整组换
https://s.taobao.com/search?q=82 ... d=tbindexz_20160623

网友:
不充电跟这个管子没有关系,来了一台同型号的拆掉也可以充电。看来还是充电电路有问题了。

网友:
你去料板上拆一个料就好 主板电池接口那边的那个3脚管就是啦一样的

网友:
你这个的型号就是和主板上的那个是一样的 很多苹果版都是用这个的

网友:
同类型的主板,在电池接口后面的一个小三脚管,一样样的

网友:
直接拆掉不要也可以的,好像是防静电和浪涌电流的(起保护作用的)

网友:
稳压管不用也行,拆掉绿灯不亮的话,就是大板有问题,要么就是与适配器直接的接触不好

网友:
什么型号的机器????估计是个开关管

网友:
呵呵,人品问题呀!

网友:
已经搞好了,是这个管子左下角的一个电阻变大引起的

网友:
这种应该是NPN的3级管吧!

网友:
研究电路此处是什么管    然后代换,不知道这样行不行

网友:
这个没有也可以开机的

网友:
换个电源头吧

网友:
双二极管不要也是可以工作的

网友:
同意楼上、我也是这么想的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但没有过程叫我们这些新手无法学习啊

网友:
上面只有寫p7 ,我量了只是一個pnp的電晶體,隨便兆個代換即可,不然\淘寶也有賣這接頭很便宜的

网友:
是个二级管,找个机同的电源头拆啊

网友:
买个头不就行了?那么麻烦干嘛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不过还是没明白怎么修!

网友:
楼主分享 新手进来学习的

网友:
管子型号P7,一般苹果电源接口用的都是这型号

网友:
应该是充电芯片坏了,要不就是smc坏了

网友:
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

网友:
芯片是Q1

网友:
你这个 管子 是 PNP 三极管 找一个换上去就可以

网友:
MacBook Pro A1398上电时序分析.pdf
参照这个查就行了!!

网友:
换个电源头就好了 便宜的很

网友:
从别的头上吹一个下来就行,苹果的电源头电路都差不多

网友:
你去料板上拆一个料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