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H61M-DS2 V4.0时亮时不亮

楼主(2016-06-23):
接技嘉GA-H61M-DS2 V4.0时亮时不亮机

借3.0的图纸,按国际惯例先供电,再时钟,然后复位,
一查供电发现不亮时Q13输出的VCCSA电压只有0.6V,正常应是0.9V。Q13受控于U1,测U1第10PIN正向输入发现也只是0.6V,
分析故障原因:
1.U1拉低电压
2.上拉供电不足(实际板中没发现3V上拉,只有2.5V上拉)
3.分压电阻坏,分压不正常
4.电容BC19坏拉低电压。

按先易后难的原则,先测上拉电压2.5V正常,再拆电容BC19,一拆电容开机就听到嘀一声开机亮机了,测Q13输出电压VCCSA 0.9V正常,此板修复
如下是换好电容的图片

网友:
不错哈  这0.6电压一般人还不注意 谢谢提醒

网友:
学习了,希望多多发帖

网友:
加分鼓励这种时行时不行的机器比较难弄。要多测试

网友:
这种小电容漏电导致电压偏低

网友A:
建议找个电容装回去不稳定你这样

网友(2017-02-27):
引用 网友A:
建议找个电容装回去不稳定你这样

没看见楼主都已经换上去了吗

网友:
不错,多多支持技术贴。。。

支持 反对

网友:
好技术,值得分享

网友:
别看一个小小的电容看似简单实际也是多年的经验啊

网友:
技术不错啊板主

网友:
我想要下载分啊。学习学习

网友:
发现现在的H61主板都非常容易腐蚀  即使没进水什么的!   很多都是电阻烂了

网友:
不错不错思路清晰    值得学习

网友:
只想说我修到这个板挺多的,都是两个电阻虚了

网友:
有几片H61的也是不断掉电重启看来是要测一下这个VCCSA了

网友:
这种小电容漏电导致电压偏低还真不好整

网友:
电容漏电难修啊!

网友:
一看就是在厨房里用的电脑啦,洗板再查,不行再刷BIOS,直干桥无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