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HKC惠科4K屏花成这样是屏坏吗?

楼主(2016-06-23):
此机开机俩分钟后就花成这样了,因为客户说如果是屏坏就还有保修,电路板坏就让我修,没遇上这么大的,麻烦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
还是让客户去保修吧

网友:
看看花屏后驱动板电压正不正常,以前有修过其它的驱动板1117 3.3v温度高,电压下降了。

网友A:
估计是原件发热不稳定

网友:
强烈建议拿去质保

网友B:
这种情况我会优先考虑让客户去质保。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情况我会优先考虑让客户去质保。

2014年的,电路板是保一年,屏是保三年

网友:
应该是屏的问题

网友:
拆开先看看啊!我遇到过是屏线问题的,擦下屏线就好的!

网友:
既然这样就拆掉点一下屏呶

网友:
不确定,最好用好板子试一下屏,,。

网友:
可以先看看是不是屏线问题 不然可能是屏的问题

网友:
这种可能就是屏线或者屏,你可以直接拔下试下。不行就是屏

网友:
这个是逻辑板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原件发热不稳定

对的,我用风扇在散热片上吹,可以正常20分钟才花,准备上BGA机来一炮

网友:
换自己的板子试试

网友:
问题是拆机了不就所有都不保了吗?

网友:
逻辑板升压部分!!

网友:
是屏线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