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A55M-DS2 CPU无供电维修

楼主(2016-06-23):
GA-A55M-DS2 CPU无供电维修
1、不插小4P,触发正常,插上不触发。
2、判断CPU供电出了问题,拆掉击穿的MOS管,可以触发,但不出CPU供电。
3、测量IC的工作条件都满足,只有更换此IC ,买回来装上,供电出了,但只有0.9V,不跑码。
4、触摸MOS管非常烫手,难道是管子又坏了吗?拆下来测试,好的。(烫手元件不一定坏,也可能是负载短路造成的)
5、想到MOS击穿可能烧坏IC,也可能烧坏GPU,从新换了一块A4的GPU,也是FM1接口的,顺利跑码。

网友A:
a55主板上gpu是什么另件啊?是独立主板那来gpu?
楼主写帖也是容易出现些文字错误~~
CPU坏,被写成GPU坏。

网友:
可怜的孩子,什么事都让你遇上了

网友:
只能说,现在的CPU好不耐烧,

网友:
烧了一个上管,一个IC芯片,一个CUP供电芯片么?

网友:
CUP管理IC。

网友:
CPU有没有坏?

网友:
烧这么多真是烦人

网友:
没有试,应该坏了。

网友:
这种情况 只要有表笔接12V小四口 另一表笔接上管的MOS管G那个通了那个坏 一般MOS和芯片一起换 稳定。

网友:
技嘉的板子好修 很多都有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A:
a55主板上gpu是什么另件啊?是独立主板那来gpu?
楼主写帖也是容易出现些文字错误~~
CPU坏,被写成GPU坏 ...

你真有意思,不懂可以问度娘

网友:
引用 网友A:
a55主板上gpu是什么另件啊?是独立主板那来gpu?
楼主写帖也是容易出现些文字错误~~
CPU坏,被写成GPU坏 ...

就是这CPU带集成的,就是GPU显示的。一般管子坏了12V可能会直接导进来

网友:
不知道接块显卡上去能显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55主板上gpu是什么另件啊?是独立主板那来gpu?
楼主写帖也是容易出现些文字错误~~
CPU坏,被写成GPU坏 ...

ams集成显卡的cpu.叫apu也有人叫gpu

网友:
amdCPU  烧坏的机率越来越高了

网友:
发现现在的主板 H61   FM1  FM2 CPU供电这边有MOS管子击穿  短路的话 CPU很容易坏,我测机H61cpu挂了十几个了。。

网友:
以后祝到要注意谢谢提醒

网友:
短路烧CPU几率其实很高的 哎你惹到了哎

网友:
引用 网友B:
ams集成显卡的cpu.叫apu也有人叫gpu

查了下百度,感觉叫做:APU 比较合理~,GPU是指显卡芯片。

网友:
这种一般烧CPU供电,CPU都可能坏了

网友:
看了你的帖子学到了很多

网友:
坏了个CPU不划算

网友:
引用 网友A:
a55主板上gpu是什么另件啊?是独立主板那来gpu?
楼主写帖也是容易出现些文字错误~~
CPU坏,被写成GPU坏 ...

这个也没有问题,也可以叫A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