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音箱拆解 揭秘音响发声原理

楼主(2016-06-23):
2.0音箱拆解 揭秘音响发声原理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离不开音箱,多媒体音箱如今已经完全融入到了我们的生活中。音箱在家电产品里所扮演的角色并没有电视、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重要,但如果没有它,好像还真就少了点什么。它虽然不是生活中的必需品,但它却可以带给你高品质的影音娱乐生活。下面我们通过2.0音箱的拆解,来一起看看它的发声原理。

2.0音箱拆解 图1

  对于普通的家用有源多媒体音箱来说,大致可分为主动式和被动式两种。含功放的称为主动式音箱,不含功放的称为被动式音箱。

  一、2.0音箱拆解

  (一)准备好工具拆解音箱

2.0音箱拆解 图2

  (二)首先将音箱正面的网罩拆下,可以看到箱体上面的2个喇叭,上面的是高音单元,底部较大的喇叭是中低音单元。喇叭表面会有一种用来共振发声的纸质的圆形膜,有的是橡胶、金属、陶磁等,但一定要轻、要硬、要薄,这样才可以达到发声的目的。

2.0音箱拆解 图3

2.0音箱拆解 图4

  音箱喇叭。

2.0音箱拆解 图5

  (三)接下来从背部将音箱的背板拆下,在电路板上有电线、电容、分频器等电子元件,这些元件组成了分频系统,负责将低、中、高频往不同的喇叭单元输送,若箱体内有2个分频器,则称为2分频音箱(本次拆机的音箱);如果有3个分频器的话,则称为3分频音箱。市面上大多数2.0和2.1音箱都采用这两种分频设计。

  音箱背板拆解。

2.0音箱拆解 图6

  分频器系统。

2.0音箱拆解 图7

  箱体侧面调节音量和中低频的区域。

2.0音箱拆解 图8

  (四)箱体的内部有一些棉花(吸音棉),减少箱体内部的共震和多余的驻波的作用。

  箱体内部的吸音棉。

2.0音箱拆解 图9

  箱体的背部的一个圆孔(有些在正面或侧面)称为倒相孔;孔内还有一截PVC材料的空心管,用来将喇叭辐射到箱内的低频声波释放出来。

2.0音箱拆解 图10

  (五)箱体内部的环形变压器。

  在箱体的内部,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个很大的线圈,里面全是铜丝一圈一圈缠绕在一个铁芯上,外面用绝缘胶带包裹。

2.0音箱拆解 图11

  它为音箱内部的电子分频有源放大模块提供电源。

2.0音箱拆解 图12

  二、音箱发声的原理

  要知道音箱发声的原理,首先需要了解声音的传播途径。

  (一)声音的传播途径

  声音的传播需要介质(真空不能传声),声间要靠一切气体、液体、固体作媒介传播出去,这些作为传播媒介的物质称为介质。就好比水波,你往平静的水面上抛一个石子,水面就有波浪,再由对岸传播到4周,声波也是这样形成的。声波的频率在20——20,000Hz范围内,能够被人耳听到,低于或高于这个范围,人耳都听不到。

  水波与声波的传播方式是一样的,通过介质的传播,人耳才能听到声音。

2.0音箱拆解 图13

  声波可以在气体、固体、液体中传播。

2.0音箱拆解 图14

  (二)喇叭的工作原理

  喇叭是把电信号转换为声信号的一种装置,它由线圈、磁铁、纸盆等组成。由放大器输出大小不等的电流(交流电)通过线圈在磁场的作用下使线圈移动,线圈连接在纸盆上带动纸盆震动,再由纸盆的震动推动空气,从而发出声音。

喇叭的结构图:

2.0音箱拆解 图15

喇叭的发声原理图

2.0音箱拆解 图16

喇叭发声的原理(视频):

  当喇叭接收到由音源设备输出的电信号时,电流会通过喇叭上的线圈,并产生磁场反应。而通过线圈的电流是交变电流,它的正负极是不断变化的;正极和负极相遇会相互吸引,线圈受到喇叭上磁铁的吸引向后(箱体内)运动;正极和正极相遇则相互排斥,线圈向外(箱体外)运动。这一收一扩的节奏会产生声波和气流,并发出声音,它和我们讲话的喉咙振动是同样的效果。

  交流电通过喇叭上的线圈并切割磁感线,线圈会上下振动,大小和方向则根据电流的大小和方向而改变;线圈同时带动喇叭的振膜(纸盆)振动,振膜上下振动,就会反复拉伸和压缩它附近的空气,并产生声波;当声波传到人的耳朵里,我们就听到到声音(音乐)了。

  通过以上2.0书架音响的拆解以及喇叭发声原理的介绍,相信大家对此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希望本文的分享对大家有所帮助。

网友:
所以驱动喇叭的是交流电而不是直流电咯?所以主板上传送声音信号的是偶合电容而不是电阻,电容隔直通交,而电阻隔交通直,是这意思吗?

网友:
文章可以当课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