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330,冷机亮机,热机加电无显示求高手赐教

楼主(2016-06-23):
接了个联想l330   板号lpr-1 mb  11284-2,机子凉的时候可以开机机子开机运行一段时间在关机,就成加电无显示了,有时还是卡机,死机,求高手赐教怎么修,

网友A:
你修好了没, 我也接到一台这样的,有时可以亮

网友:
显卡,或者桥啊,,

网友:
桥,或电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修好了没, 我也接到一台这样的,有时可以亮

换各种桥都试了,最后没有检测出来,建议换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各种桥都试了,最后没有检测出来,建议换板了

我也没有修好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各种桥都试了,最后没有检测出来,建议换板了

我也没有修好,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