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p9高配版拆机图解教程

楼主(2016-06-23):
华为p9高配版拆机图解教程

  华为p9是华为推出的一款旗舰版手机,华为p9搭载两个1200万像素的徕卡镜头,采用了5.2寸1080p屏幕、麒麟955八核处理器、4GB RAM+64GB ROM存储组合。那么华为p9如何拆机呢?下面小编带来了华为p9拆机教程,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华为p9拆机 图1

  华为p9拆机方法/步骤:

  1、首先拆下华为p9手机的卡托。

华为p9拆机 图2

  2、拆下华为p9底部的两颗螺丝,华为p9采用了螺丝+卡扣的固定方式。

华为p9拆机 图3

  3、拧下螺丝,扣开卡扣,就可以将华为p9的后盖打开,可以看到内部主板采用了三段式布局,中间是电池。

华为p9拆机 图4

  4、华为p9在后盖和顶部与底部都有注塑处理,以保证信号良好的溢出。

华为p9拆机 图5

  5、机身后壳的主板位置覆盖着石墨散热贴纸,双摄像头处及电池部分都有少量的起减震作用的泡棉。

华为p9拆机 图6

  6、华为p9指纹识别模块。在指纹模组四周使用泡棉胶与后壳进行固定。

华为p9拆机 图7

  7、在主板上的排线连接处均有金属固定片覆盖,并且在电池排线连接处的金属固定片螺丝上有易碎贴纸,如果自行拆机更换电池将会失去保修。

华为p9拆机 图8

  8、华为p9前、后置摄像头特写。华为p9后置摄像头是两颗1200万像素摄像头。

华为p9拆机 图9

  9、华为p9的双摄像头特写。

华为p9拆机 图10

  10、华为p9双摄像头模块的背面及侧面均覆盖有铜箔。

华为p9拆机 图11

  11、华为p9在主要芯片部分涂有散热硅脂或石墨贴纸。

华为p9拆机 图12

  12、华为p9主板正面芯片标识图。

华为p9拆机 图13

  华为p9主板背面芯片标识图。

华为p9拆机 图14

  13、华为p9机身底部的扬声器、USB Type C数据接口、麦克风、3.5mm耳机插孔以及振子。

华为p9拆机 图15

  14、3.5mm耳机插孔特写。

华为p9拆机 图16

  15、华为p9电池采用两个无痕拉胶和一条双面胶与金属中框固定,无痕拉胶按照方向缓慢拉出就可去除,然后将电池取下。

华为p9拆机 图17

  16、华为p9 11.46Wh锂离子聚合物电池,电池容量为3000mAh,额定电压为3.82V,充电限制电压为4.4V。

华为p9拆机 图18

  17、华为p9拆机所有部件汇总图。

华为p9拆机 图19

网友:
新人 路过 进来看看

网友A:
还没拆过手机,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没拆过手机,学习了!

手机比较好拆

网友B:
看看教程给人拆机换屏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教程给人拆机换屏去

这是可以的

网友C:
这款机子非常新,价格也不便宜3K多

网友:
等楼主出个V8拆机

网友:
楼主,经过拆机你觉得华为的做工怎么样呢,值不值得我们去购买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款机子非常新,价格也不便宜,性价比非常高

网友(2016-08-01):
没有看到折屏

网友:
你想看的是内外屏分离吧,屏幕是一体的得用屏幕贴合机拆,手工是拆不了的,

网友(2016-11-16):
没有拆过,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