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发帖,惠普8460P独显开机键盘灯闪有时自动重启不亮机,刷BIOS完美解决

楼主(2016-06-23):
板号6050A2386601-MB-A01,收了N台洋垃圾8460P,一台独显的第一次开机能亮机,按F10进BIOS卡住LOGO界面之后自动关机,重新开机就无限重启键盘灯一直闪,换了内存,cpu问题依旧。插电自动上电开机不亮机,摸下CPU散热器发热,各供电也正常,查下论坛发现出现这种问题的很多都是桥坏的,先不动它,抱着试试的心态,找到这机器的BIOS,刷上去,开机,没想到刷刷刷亮机了 ,最后附上图纸和亮机BIOS 总结:这里问题是我自己进BIOS时才出现的问题,所以解决比较顺,如果是客户那边出现问题的话可能会走弯路,所以遇到供电正常不亮机的机子,先刷BIOS再说,新手第一次经验贴,无技术含量,有不足的地方请大家多多指点,要多向你们学习学习

Clash DIS 6050A2386601-MB-A01 PV 1105.pdf

惠普8460p独显图纸

8460P独立BIOS

网友A:
遇到好多了我都直接后盖打开直接拿下来机器都不用拆

网友:
听大神说刷程序有许多意想不到的收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遇到好多了我都直接后盖打开直接拿下来机器都不用拆

厉害,我都拆出来观察一遍用万用表戳几下才动烙铁

网友:
你运气好~~

网友:
不错不错......一步步来

网友:
小白进来学习

网友:
图纸就不要重复上传了

网友:
有些机子bios简直就是坑

网友:
修机子就是这样 先软后硬

网友:
加油,你会成为大师

网友:
学习中  以后碰到这种问题 直接刷

网友:
现在新机器BIOS爱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