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466不开机

楼主(2016-06-23):
接了台同行的A1466机器,13年的,拿来故障是充电灯不亮,开不了机。拆机测电压只有一个公供点的电压8.2V还不稳定,有时变3点几V,这机器都知道IO容易出问题,我加焊后可以开机了。装起来开了几次又是原故障了。灯又不亮了。想骂人了。没有办法再拆吧。拆开后吹下IO又可以开机,手里刚好有个料板,给他换掉算了。换好后信心满满的装机,尼玛开了几次又不开机了。这是什么问题啊,修过的师傅教下咯。现在的情况就是加焊IO就可以开,开几次又不行了。急,急。急

网友:
这个就是要慢慢查信号啦  先查前面的信号才可以啦

网友:
要去查条件呀,别听人家说什么容易坏 就修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