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A55MH,关于供电芯片L6717A芯片问题,相信很多遇到这样问题(已修复)

楼主(2016-06-23):
  一个客户拿一台电脑过来,说开不了,检测没CPU供电,桥也没有供电,按时序初步估计是CPU供电芯片问题,因为供电芯片L6717A容易坏,惊讶发现我那堆主板没L6717A芯片,就跟客户说 没芯片换,要等2天订购,客户没时间等,我叫他换新版和U,磨了很长时间客户同意换了,但是价格非常低1130元,一个I3-4170+b85M-D啊,(好在,他回家拿一台烂主机兑数,现在修的A55MH+631的U也给我,才同意这个价格,生意难做啊现在)装好I3给客户送走,
   废话不多说,进入主题
1.  L6717A回来装上开机一切正常跑马,装上机试机不到半个小时自动关机,再次检测,复位灯常量
2.又拆下主板,检测供电,CPU供电1.07v,其中有一路1.9V,桥供电正常1.22V,查l6717a,EN为1.27(后面修好后是正常的这个电压),有点怀疑,PG信号2.5V也怀疑   (有时候用用风抢吹吹又正常,但是一会又是复位等亮)
3.换掉PG 2.5上拉4.7K电阻,还是老样子,
4.查EN,跑线路跑到边上的一个三级管,经检测没短路,难道桥坏了,那就亏大了,抽根烟,
5.抱着怀疑的态度,把EN边上的三级管弄掉,开机,正常跑马了,这个三级管应该是保护电路用的,算了找一个换上,装机试了一个小时,正常,到此结束
  总结,以前也经常遇到A55主板,加热一下CPU供电芯片,正常开机的,时间长点又是老样子,这次花了点心思查线路,弄到了这个结果,EN线路上一个三级管有问题。不知道这个管是不是保护线路用的,拆掉和不拆多正常开机,以为没图纸去深究。附上图片,加点分吧排版很费时间的大神们

网友A:
应该不是保护作用 那个三极管

网友:
那是怎么用的,正常开机的时候下面2个脚一个接地,一个没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是保护作用 那个三极管

我测过三级管下面2个脚一个接地,一个没电压,不是保护真不知道起什么用

网友:
电源IC旁边的三级管  一般是控制 电源IC的 PG (VRMPWRGD)

网友:
应该还是这个三极管有问题   EN信号几乎都是电阻分压后会经过三极管的C级

网友:
电源IC旁边的三级管  一般是控制 电源IC的 PG

网友B:
台板不稳定就算了不值钱  搞来搞去浪费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台板不稳定就算了不值钱  搞来搞去浪费时间

也不是这样说,时间有空的时候搞一下,下次遇到同样的问题可以苗杀,这就个有经验没经验的问题。你修的快从中就比其他人提高一个档次

网友C:
那两个三极管就是保护用的   你拆的那个三极管的D极应该和EN脚相连G极电压正常0V 不导通的,应该是这个管有点问题造成有点拉低了EN脚电压

网友:
现在的主板难修啊

网友:
1、I3-4170+B85价钱还可以了,我这里都是1150到1200左右,竞争不过电脑城,没办法。
2、楼主说的不太明白,可能是没图纸,又没修过此板的原故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两个三极管就是保护用的   你拆的那个三极管的D极应该和EN脚相连G极电压正常0V 不导通的,应该是这个管有 ...

你的回答是正确的,看来你技术不错,我的维修之后的结果也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