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0 开机亮2分钟准时黑屏

楼主(2016-06-23):
显卡和屏都换过了,,,,都是2分钟准时黑屏,,大小写灯正常 。。。。很奇怪 。。。无招了

网友:
显卡坏了嘛

网友:
太简单,电流什么都不说。

网友:
黑屏时显卡条件正常吗

网友:
显卡的条件都查过了吗?

网友:
显卡坏了吧

网友:
铜管换了吗?

网友:
这机器是显卡问题的我都不修了。

网友:
看看温度高吗

网友:
刷个BIOS试试呀。还是黑屏是不是没背光还是完全无显示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