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77-DS3H 掉电重起

楼主(2016-06-23):
GA-H77-DS3H 掉电重起,所有电压都有,下了几个图纸,点位,有点不一样,电压,GD 信号都有。

网友A:
技嘉的电压检测有问题也会掉电,请检测电压检测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技嘉的电压检测有问题也会掉电,请检测电压检测信号。

电压检测不正常 表现的掉电是 跑马掉电还是瞬间掉电啊,测试没有U供电  瞬间掉电  老师 可以解释一下吗?

网友:
刷BOIS看看电压都正常的话

网友:
供电都正常后查一下电压检测信号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