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罗工 希捷80串口 烧坏

楼主(2016-06-23):
一块希捷80 串口 薄盘 运行当中 闻到焦味的
拆下电路板 电机驱动芯片少坏了

电机驱动芯片 少坏了 能用什么型号代换呢

要是换板 PCB 板号 一样 就可以了吗

网友:
对的,只要板号一样就可以 或者你也可以换换电机驱动芯片

网友A:
80G的没必要换  板的价格和一块盘的价格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80G的没必要换  板的价格和一块盘的价格差不多

恩 是的 淘宝一块板 要20呢

网友:
搞些旧硬盘看看吧。。

网友B:
反正我店里的旧硬盘就没有卖过。一直都留着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反正我店里的旧硬盘就没有卖过。一直都留着呢。

你的做法是对的
想搞什么 就得有配件啊
以前硬盘都给卖了 一块才七八十来块的 WD 500G 的 才20的
淘宝一块板都卖20
下次得留着了 不能卖了

网友:
看上面标注着型号的,按型号来吧

网友:
把 BIOS 一起换过去!

网友:
是的!PCB 板号 一样 就可以!我换过。

网友:
罗工出现在这里的时间比较少了。这个先换电机芯片,再把BIOS换过去就OK了

网友:
我是被罗工俩字吸引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