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H55M-SE32 版号ms-7636 v3.1循环重启掉电

楼主(2016-06-23):
V星H55M-SE32 版号ms-7636 v3.1 通电检测风扇转下就停,重启 循环
V星主板这样一般都是电压不完全而保护,在通电一瞬间示波器检测各电压,发现CPU电压没有出来,内存1.5,桥1.05  PLL1.8v都出来,没有这板电路图,只有跑线试试了
查UP6206EN3脚电压是OV,跑线到一双NPN管测6脚电压是OV ,上拉电阻有12V ,看来是NPN管导通,测2脚电压为5V,5脚电压1.2v{应该是VTT),应该会拉低2脚电压,觉得这个双NPN管应该坏了,直接拆除后6脚电压有1.7V,本以为CPU电压出来了,但是没有,不可能啊,料板上也找不到想着看能不能把VRMPGD的控制双NPN管一过来试试(本身这个PG就是来控制时钟芯片开启,高就高,低为低跟随的,不装也行,强制开启VRMPG为高),在开机过了几秒钟屏亮了,修复完成
现在的主板电路图难找,好找这个板子的原件好跑线找到,舒口气先

网友:
补上照片,

网友A:
有着显卡的图纸吗。。。有的话发出来吧

网友:
思路清晰,,,这样的问题都能被你解决,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着显卡的图纸吗。。。有的话发出来吧

这是主板,不是显卡
主板的图纸我也没

网友:
顺带问下,这个板是不是拆了很多USB供电芯片,拆后USB_OC#不是为低吗?会不会影响掉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