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4A87T PLUS 盲修

楼主(2016-06-23):
早上收到客户拿过来一块板  一看型号M4A87T  PLUS 故障为开机不显  ,而且接上电 机箱电源指示灯就亮了,果断是换了个电源试了 一下  可以开机了  以为好了  换上电源测试  开机2小时没有问题 ,就撤了 放一边了  中午客户来拿电脑  一开机居然又开不了
看样子 不是电源问题    主板坏了   报价完  拆出来目测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发现一个问题就是  第一次开机 是不跑码  但是拔掉电源线  再通电是可以正常跑码直到显示 ,奇了怪了
那好吧 只好测试不开机的时候 电压咯  不开机的时候内存电压正常    北桥 南桥 都偏低  CPU 1.0V  开始怀疑是GS324坏了  换了 还是一样  好吧 维修陷入了瓶颈
吃完饭 再继续    论坛看了下 这个板是没有图纸的 只好盲修了   突然想到 插上电机箱电源灯会亮  不对啊  讲道理那个只有按下开关触发后才会亮的
测量发现 PLED针脚  没触发已经有5V了 显然不对  开始跑电路 这个电压经过一个电阻来至于P0Q84 在内存槽旁 经过测量 控制没有, 输入5V,  输出5V

不该出的电压出了 要么管子本身坏 要么控制不对  没图纸 好在这个管子挺多的 华硕的板子基本都有  疯枪伺候   换完5V还是有输出 那只有往后查控制了 控制连到CPU座子上面P0Q85的输入级  我们不管他继续  到旁边一个822的排阻上 看图
排阻一端有5V一端 没有  嘿嘿 问题应该在这了   换上去 5V 有了  现在 冷机 插电一次开机 OK   机箱电源指示灯也正常了 故障修复。
以前老是修华硕的板 都是小排阻(822)坏    呵呵 没想到大的也爱坏   好了 修好了  希望大家以后遇到这个故障 能够给大家提供方便,感谢!

网友:
自己顶一个!

网友A:
asus的主板就是822坏的的多修的脑壳都疼

网友:
引用 网友A:
asus的主板就是822坏的的多修的脑壳都疼

是啊  有通病的就好修  呵呵

网友:
华硕822排阻  都跟他有关系

网友:
这也被楼主修出来了,技术真不错

网友:
最后大排阻也容易坏

网友:
跑线辛苦 加分鼓励

网友:
其实大排阻更爱坏

网友B:
PLED针脚是什么信号主板上那个针脚?

网友:
引用 网友B:
PLED针脚是什么信号主板上那个针脚?

就是跟开机针在一起的 一般是9针

网友C:
  加分 鼓励了  不错

网友:
东西坏的太多了

网友:
不错   简单明了

网友:
asus的主板就是822坏的的多

网友:
我这个正在检查,不触发

网友:
吃个饭就有思路了 也是牛啊

网友:
822 算是一盞明燈~

网友:
又是822啊

网友:
以后遇到华硕,没事换换822

网友:
能分析下工作原理吗

网友:
看m4a77t 的图纸 同序号 P0Q84 好像是pmos 管子
是5Vdual的管子
在待机把5vsb 转成 5vdual的吧

网友D:
华硕的修不好  我都加焊一下822看看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华硕的修不好  我都加焊一下822看看情况

以前修的小排阻爱坏 以为大的没事 结果一样坏 最近又修到一块M5A78的IO上边的大排阻坏导致掉电的

网友E:
是啊   最近又修到一个M5A78的 跑码掉电   是IO(小IO)右上方的大822坏了  换了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加分 鼓励了  不错

感谢 加分  希望以后碰到这样的 对大家有帮助

网友:
又是822惹得祸

网友:
华硕822排阻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啊   最近又修到一个M5A78的 跑码掉电   是IO(小IO)右上方的大822坏了  换了就好了

我特莫 最喜欢822了

网友:
华硕板喜欢用排阻,容易坏通病

网友:
华硕的822排阻没有新的,只能从料板上拆了,有时间还是去买新的回来比较稳定

网友:
这样也能修好- -。牛逼。加分了。

网友:
这个板子不是爱断线么

网友E:
华硕 作为一个维修人来讲  确实是好事哈 毕竟跟经济挂钩。

网友:
引用 网友E:
华硕 作为一个维修人来讲  确实是好事哈 毕竟跟经济挂钩。

是啊  疯抢 一吹 一换 钱就来了

网友(2016-08-07):
还是822排阻问题

网友F:
822修这么多,还未修好过一片

网友:
引用 网友F:
822修这么多,还未修好过一片

应该是你没碰到那个点  822坏的真的是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