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4N68T-M 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6-06-23):
华硕M4N68T-M 不触发维1、测触发排针一脚只有1.2V,不正常,一般为3V以上。
2、华硕的板没图纸,只能跑线路到一五个脚的管子。
3、懒得修,这种板子也没什么维修价值,直接飞线到1085,问题解决。

网友:
什么时候能到达你们这个级别就好了

网友A:
1.2V的,你不打下值不怕有短路的地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1.2V的,你不打下值不怕有短路的地方吗?

不用怕,已经出了1.2V

网友:
楼主是说那个管子缺供电 你给直接借了个电就完事了是吗

网友:
这个主板好像有点位图啊,估计又是IO旁边822问题

网友:
是直接飞到那个3.3的待机电压那里?  你这样会不会不稳定啊?》

网友:
我的  电压正常 不触发

网友:
小电阻的问题就好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