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华硕x555ldrev3.6点位

楼主(2016-06-23):
求华硕x555ldrev3.6点位

网友A:
这机器很新啊  点位估计短时间不会有 正在修华硕A43E 版号k43sd 没有CPUcore 死都没修出来 可以指教一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器很新啊  点位估计短时间不会有 正在修华硕A43E 版号k43sd 没有CPUcore 死都没修出来 可以指教一二吗

不上CPU能出供电  看过你的帖子说是南桥背面的排阻会引起 没搞懂你所说的原理 还请指教一二 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