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431 进水维修处理方法

楼主(2016-06-23):
HP431  进水啦,拆开发每,变白了,以前都是用洗板水洗下,但好像不怎么好,后来的处理的方法, 先用洗板水洗,然后涂上松香,再用风枪加热,最后再把松香也处理干净

网友:
什么时候能到达你们这个级别就好了

网友:
松香和焊油 哪个效果好点啊

网友:
看着比较复杂

网友:
这样处理完干净吗

网友:
这方法其实不错

网友:
这样就好了吗。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