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EC待机条件和桥待机条件

楼主(2016-06-23):
为什么我修触发那么难呢,老师说的是INTE标准时序,EC供电时钟复位BIOS读取程序,ACIN检测,桥的待机条件差不多都满足为什么还是不触发呢

网友:
什么时候能到达你们这个级别就好了

网友:
测片选信号看看

网友:
什么机?,型号是什么,

网友(2016-07-31):
我也是觉得很难

网友:
条件都正常的话 就换芯片吧。

网友:
论坛有时序图

网友:
不触发修过最长时间的就是ec到ec bios线路上的33欧电阻不良了阻值还都正常

网友:
维修需要经验和理论知识支持的,需要时间积累的不能急于求成

网友:
刷bios,,按时序来,,少那个查哪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