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1进水不触发从隔离不过到按开关 断几条线维修实例

楼主(2016-06-23):
T61进水不触发从隔离不过到按开关 断几条线维修实例。接电先测第一个隔离管Q34 S极20V正常D极0V不正常,G极20V不正常,因为是P沟道管 要想导通 G极必须低于15V左右,接着查G极受控于DISCHARGE和-PWRSHUTDOWN两个信号,Q34导通条件为:DISCHARGE为低电平,-PWRSHUTDOWN为高电平,测得-PWRSHUTDOWN信号不正常 ,-PWRSHUTDOWN由U61发出 先查U61 59脚VREGIN20主供电为0V不正常,看图纸得知由电源接口经F5到D10再经R422到U61 59脚 测得发现D10到R422之间断线飞好线U61有了主供电发出-PWRSHUTDOWNQ34导通  公共点有20V了,还是发现不触发再测L3 VCC5M无电压不正常 L4 VCC3M 无电压不 正常对地测L3 L4无短路,再测MAX17003 待机芯片21脚主供电20V正常 20脚LDO 5V正常 4脚-shdn开启信号不正常 测得受控于D12 -PWRSHUTDOWN
-SHUTDOWN2 两个信号 ,两个信号都为高电平正常,再测给-SHDN 开启信号提供供电的 vcc3sw 经R919到-SHDN 测得R919一端有电压 -SHDN这端无电压 ,断线 飞线待机3.3V 5V电压出来 。按开关 发现还不触发 ,再测开关线路 先了解时序当机主按下开机按键后,发出-PWRSWITCH,
经过D22分为两路,一路给U28 PIN32,通知U28开机触发

一路转换成-PWRSW给H8
H8收到-PWRSW后,发出-PWRSW_H8给南桥,通知南桥开机
一路发给U28 PIN32
U28收到开机触发信号之后,发出-PM_SLP_S3,-PM_SLP_S4,
发给H8
A1_ON,B2_ON
U28发出A1_ON,B2_ON
A1_ON信号转换:
转换成:VCC1R8A_ON,VCC0R9A_ON 。看图纸跑线路发现R240到U28断线 飞线按开关 开机修复.。附上点位图 图纸 点位软件

网友:
遇到一个R60E本本 不定时死机  不好搞,IBM的不好整

网友:
技术好,思路真清晰。不过这板子真不好搞,就不搞了淘个板子也便宜,如果是我一定是换!

网友:
这思路杠杠的,楼主修几年了?经验丰富啊

网友:
我这也碰到了R60E不触发  不过20脚线性电压没出来  没啥思路 请教下楼主

网友:
一看就是老师傅,能这么认真的对待这么老的机器,这是一种做维修的职业操守

网友:
楼主要是能将完整的PDF线路图分享出来就好了